有没有二氧化碳传感器s8-0053的例程 求帮助

楼主(2018-04-17):
从网上买了一个s8-0053感觉根本不会用……

网友A(2019-05-08):
void dushujisuanMI() {         softwareSerial1.write(0XFE);         softwareSerial1.write(0X04);         softwareSerial1.write(0X00);         softwareSerial1.write(0X03);         softwareSerial1.write(0X00);         softwareSerial1.write(0X01);         softwareSerial1.write(0XD5);         softwareSerial1.write(0XC5);         if (softwareSerial1.available()) {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H = softwareSerial1.read();                 L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         MI = 2;         if (((String(((H*256)+L)).toInt()) >= LOWER)) {                 MI = MI + 1;         }         else {                 MI = MI - 1;         }         if (((String(((H*256)+L)).toInt()) >= UPPER)) {                 MI = MI + 1;         }         else {                 MI = MI - 1;         } }

网友A:
void dushujisuanMI()
{
        softwareSerial1.write(0XFE);
        softwareSerial1.write(0X04);
        softwareSerial1.write(0X00);
        softwareSerial1.write(0X03);
        softwareSerial1.write(0X00);
        softwareSerial1.write(0X01);
        softwareSerial1.write(0XD5);
        softwareSerial1.write(0XC5);
        if (softwareSerial1.available()) {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H = softwareSerial1.read();
                L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LINSHI = softwareSerial1.read();
        }
        MI = 2;
        if (((String(((H*256)+L)).toInt()) >= LOWER)) {
                MI = MI + 1;
        }
        else {
                MI = MI - 1;
        }
        if (((String(((H*256)+L)).toInt()) >= UPPER)) {
                MI = MI + 1;
        }
        else {
                MI = MI - 1;
        }
}
后半部分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