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右边电压表电压0.04是怎么回事啊,不应该为0吗?

楼主(2018-04-17):
右边电压表电压0.04是怎么回事啊,不应该为0吗?

网友A:
到书上看看运放内部结构,看看输出脚能不能达到上下电源值。例如下电源是-5V,输出脚是否能达到-5V呢。
你的运放,“负电源”是多少,输出脚在内部是如何与“负电源”连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