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PDT的贴片封装是什么?

楼主(2018-04-17):
SW-DPDT 的贴片封装是什么?

网友A:
看来你对pcb封装的理解不够透,pcb封装其实主要就是把一个元器件焊到PCB上所需要的焊盘。SW-DPDT只是表明说,这个元件是双刀双掷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pcb封装的理解不够透,pcb封装其实主要就是把一个元器件焊到PCB上所需要的焊盘。SW-DPDT只是表明说 ...

在下的确是小白,求大神推荐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元件及封装,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pcb封装的理解不够透,pcb封装其实主要就是把一个元器件焊到PCB上所需要的焊盘。SW-DPDT只是表明说 ...

贴片的那种

网友B:
SW-DPDT是原件的名称,他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封装,具体选择哪种就要看他有什么封装和你需要什么封装了

网友C(2019-02-01):
PCB元器件封装是自己根据实物或别人提供资料来做的.就算别人给你封装不见得你能找到实物.

网友D:
这家伙也太懒了吧!一个封装也不想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