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怎么扩展io口

楼主(2018-04-17):
用8255怎么扩展,我需要做一个有52个灯的流水灯,能把电路图发一下吗,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电路是怎么连接的,其次才是考虑怎么写程序的。
至于用什么语言写程序都是相似的,关键在于硬件电路的连接。

网友B:
可以试试8255芯片,是个可编程并行I/O接口芯片,可以接51扩展IO

网友C:
非要用8255来扩展I/O吗?

网友D:
38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