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电路仿真是什么情况,+5V那里

楼主(2018-04-17):
+5V那为啥不亮啊?

网友A:
只有Q1导通,D1才会亮,查下5V电压有没有接上,Q1有无导通.

网友B:
灯接反了

网友C:
你的LED是不是接反了呀

网友D:
Q1三极管没有导通,RL1的动作电压设为5V。

网友E:
D1反了,注意D1单向导电性

网友F:
你这LED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LED是不是接反了呀

是接反了,没看到( ̄□ ̄||)改了还是不通

网友G:
led反了吧,单向导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接反了,没看到( ̄□ ̄||)改了还是不通

+5V电源到Q1基极串接两个1~10K电阻,两个电阻的中点接IO口,接电源的是上拉电阻,接Q1基极的是限流电阻,LED方向改正后也要串接5~10K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