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遥控的一个按键控制LED亮和灭

楼主(2018-04-17):
本人新手,用c51遥控器的一个按键控制LED的亮和灭,目前只做到只能控制它一次亮或者灭,不能控制亮和灭,就是想按一下就亮再按一下就灭
如下程序怎么改就可以,或者说个思路就可以了,请各位赐教:
if(IrValue[2]==0x45)     //如果读到的键值为0x45则点亮LED
led=0;

网友A:
led=!led;也就是取反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led;也就是取反的意思

遥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