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循迹避障遥控多功能小车制作(含源码)

楼主(2018-04-17):
一般小车实现了跑动之后,接着要做的就是让它按照我们设定的路线进行巡线走路,那么就要用到循迹模块了。网上循迹模块很多的,有好多种,原理就那样,就是利用红外传感原理。小车能够按照黑线走是因为当红外线的光照到黑线上时会被吸收,从而检测部到信号,而照到白线时可以反射回去,也就可以接受得到,因此,空值起来也很简单,一句话,检测和模块相连管脚的电平的高低。

        哪么我就来说说,该怎样检测呢。

        通过相应的函数读取管脚的电平值就行了。

功能:循迹+避障+遥控
制作难点:
1.超声波,舵机,电机三者的协调。
2.实时快速反应,整个过程的程序要流畅,不能停留在某一处。
3.STM32超声波捕获也是一个亮点。
程序的亮点:

    蓝牙HC-06模块使用STM32 DMA控制器,使小车在循迹+避障+遥控功能的切换中运行流畅,解决了蓝牙串口发送数据延迟问题。
    超声波,舵机,电机三者的协调得比较好。

总结:刚开始软硬件搭配不挡,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排除遇到的问题。让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拖了很久,浪费了很多时间。同时,由于没考虑到stm32这块主控芯片的电压安全问题,烧了几块芯片。这是我们得到的教训。总的来说,功能全部实现。

/**
  ******************************************************************************
  * @file    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5.0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motor_control.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TIM3.h"
#include "pwm_outpu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vu32 Onward_flag=0;
vu8 RxBuffer[2];
vu32 PWM_flag=0;
vu32 Left_flag=0;
vu32 Right_flag=0;
vu32 Backward_flag=0;
vu32 Stop_flag=0;
vu32 Xunji_flag=0;
vu32 Auto_flag=0;
vu8  count=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int main(void)
{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1_Config();
   /* Configure the DMA1 */
   DMA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TIM2 */
   TIM2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TIM3 */
   TIM4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TIM4 */
        Control_GPIOE_Config();  /*配置传感器输入信号管脚*/
//   TIM4_Configuration();
          TIM3_GPIO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Init();
   /* Configure the UltrasonicWave */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Degree(85,1);

//         Delay_ms(1500);

   while (1)
  {

                //        Auto_run();

         if(Onward_flag==1)
          {
            Forward_run();                         //前进
          }
         else if(Backward_flag==1)
          {
            Backward_run();                  //后退
          }
         else if(Left_flag==1)
          {
            Left_turn();                     //左转
          }
         else if(Right_flag==1)
          {
            Right_turn();                    // 右转
          }
          else if(Auto_flag==1)
          {
            Auto_run();                                         //自动避障行驶
          }
                else if(Xunji_flag==1)
          {
            Xunji_run();                                         //自动循迹行驶
          }
          else
          {
           Stop();                           //暂停
          }
        }
  }

/*******************************************************************************
* 函数名         : NVIC_Configuration
* 描述           : 初始化NVIC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网友A(2019-07-06):
楼主,跪求有没有头文件

网友B(2020-09-11):
电路图资料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