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照度计仿真电路,LCD不显示字符 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自己画的照度计仿真电路,LCD不显示字符

网友A(2018-04-18):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吧,,你应该把程序也帖出来的 先转移此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吧,,你应该把程序也帖出来的 先转移此贴了

程序是按照例程写的,查了说有可能是LCD1602忙检测的问题,然后把忙检测删了,改成延时,还是不亮。。
#include<at89x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TLC549_CS        P1_1   //片选信号
#define TLC549_DATAOUT   P1_0   //数据输入口
#define TLC549_CLK       P1_2   //时钟信号

#define LCM_RW   P2_1 //定义引脚
#define LCM_RS    P2_2
#define LCM_E     P2_0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 状态字中的Busy 标识
/*------------------------------------------
         子函数声明
------------------------------------------*/
void Write_Data_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_Command_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void Read_Status_LCM(void);
void LCM_Init(void);
void Set_xy_LCM(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Display_List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_nop_();
                n--;
}
}

/*=========================      函数名:Read_Status_LCM()       功  能:忙检测函数

void Read_Status_LCM(void)
{
            unsigned char read=0;

                    LCM_RW = 1;
                    LCM_RS = 0;
            LCM_E = 1;
                LCM_Data = 0xff;
                do          read = LCM_Data;
                while(read & Busy);

            LCM_E = 0;
}

/*-------------------------------------------
       函数名:Write_Data_LCM ( )
       功  能:对LCD 1602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_LCM(unsigned char WDLCM)
{
//             Read_Status_LCM(); //检测忙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Data &= 0x0f;
             LCM_Data |= WDLCM&0xf0;
             LCM_E = 1;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1; //延时
             LCM_E = 0;

             WDLCM = WDLCM<<4;
             LCM_Data &= 0x0f;
             LCM_Data |= WDLCM&0xf0;
             LCM_E = 1;
             LCM_E = 1; //延时
             LCM_E = 0;
}

/*------------------------------------------------
       函数名:Write_Command_ LCM ( )
       功  能:对LCD 1602 写指令
--------------------------------------------------*/
void Write_Command_LCM(unsigned char WCLCM) //BuysC 为0 时忽略忙检测
{
//             if (BuysC)
//                 Read_Status_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Data &= 0x0f;
             LCM_Data |= WCLCM&0xf0;//传输高四位
             LCM_E = 1;
                LCM_E = 1;
             LCM_E = 0;

             WCLCM = WCLCM<<4;   //传输低四位
             LCM_Data &= 0x0f;
             LCM_Data |= WCLCM&0xf0;
             LCM_E = 1;
             LCM_E = 1;
             LCM_E = 0;
}

/*---------------------------------------------
       函数名:LCM_Init()        功  能:对LCD 1602 初始化
----------------------------------------------*/
void LCM_Init(void) //LCM 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_Command_LCM(0x28);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nms(15);
             Write_Command_LCM(0x28);
                delay_nms(15);
             Write_Command_LCM(0x28);
                delay_nms(15);
//             Write_Command_LCM(0x2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mand_LCM(0x08,1); //关闭显示
                        delay_nms(15);
             Write_Command_LCM(0x01,1); //显示清屏
                        delay_nms(15);
             Write_Command_LCM(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nms(15);
             Write_Command_LCM(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_nms(15);
}

/*-------------------------------------------
       函数名:Set_xy_LCM ()
       功  能:设定显示坐标位置
--------------------------------------------*/
void Set_xy_LCM(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x == 0 )
                        address = 0x80+y;
                else
                        address = 0xc0+y;
             Write_Command_LCM(address,1);
}

/*-------------------------------------------
函数名:Display_List_Char()
  功  能: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
void Display_List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
             Set_xy_LCM(x,y);
                while(*s)
              {
                 LCM_Data = *s;
                        Write_Data_LCM(*s);
                        s++;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_nop_();
                n--;
}
}
unsigned char ad_conv_tlc549()   //TLC549A/D转换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_data=0;
        TLC549_CS=1;     //此时DATA OUT接口处于高阻态,I/O CLK不起作用
        _nop_();
        TLC549_CLK=0;
        _nop_();
        TLC549_CS=0;     //等待两个内部时钟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单片机确认这一变化,然后自动将前一次转换结果的最高位(D7)位输出到DATAOUT
        _nop_();
        _nop_();

        for(i=0;i<8;i++)
                {
                        TLC549_CLK=1;
                        tmp_data=(tmp_data<<1)|TLC549_DATAOUT;
                        TLC549_CLK=0;
}
        TLC549_CS=1;
        delay_us(17);
        return tmp_data;
}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子函数
{
        TMOD=0x20;          //use timer1,mode2
        TH1=0xfd;           //19200
        TL1=0xfd;           //19200
        PCON=0x80;
        SCON=0x52;
        TCON=0x69;
        EA=1;               //start uart
}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str[32];
                unsigned char longstr[16];
                float v;
                float L;
                float u;
                init_uart();
                LCM_Init();
                while(1)
                {
                        v=(int)ad_conv_tlc549()*1.0/256.0*5.0;
                        u=v*1000;                               //转换成毫伏显示
                        L=v*10.0*100.0;                         //标定后0~50000lux对应输出0~5V DC,则Y=10X
                        sprintf(str,"U=%.2fmV",u);              //显示电压值
                        sprintf(longstr,"L=%.2fLux",L);         //显示光照强度值,单位为lux
                        Display_List_Char(0,0,&str);
                        Display_List_Char(1,0,&longstr);
                        delay_nms(200);
                        printf("U=%.2fmV\r\n",u);               //输出U=?V的字符串,带小数点,两位小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