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控制系统源代码

楼主(2018-04-17):
温湿度控制系统源代码

//****************************************************************//
//单片机 : STC89C52RC
//硬件连接: P1.7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h"
#include "2402.h"
//定义两个个LED灯
sbit Led_jiangwen=P1^5;              //加热灯
sbit Led_shengwen=P1^4;            //加湿灯
sbit fmq=P1^3;  //蜂鸣器
sbit Key_TH1 = P3^2;
sbit Key_TH2 = P3^3;
sbit Key_HH1 = P3^4;
sbit Key_HH2 = P3^5;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tartRH = 0;  //开始温湿度转换标志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
volatile bit fmqt = 0;
volatile bit fmqh = 0;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用外部变量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count_r;
U16 temp;
S16 temperature, humidity;
S16 idata TH, HH;  //温度下限和湿度下限
char * pSave;
U8 keyvalue, keyTH1, keyTH2, keyHH1, keyHH2;
//定义变量
U16 RHCounter;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RHCounter = 0;
  Led_qushi = 1;
  Led_jiangwen = 1;
  Led_shengwen = 1;
   TH= 40;
   HH= 85;
  keyvalue = 0;
  keyTH1 = 1;
  keyTH2 = 1;
  keyHH1 = 1;
  keyHH2 = 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0x06;
TH0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0x06;
TH0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RHCounter >= 100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
}
//存入设定值、
void Save_Setting()
{
  pSave =  (char *)&TH;      //地址低位对应低8位,高位对应高8位
  wrteeprom(0,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低8位
  DELAY(500);
  pSave ++;
  wrteeprom(1, *pSave);        //存温度下限值TH高8位
  DELAY(500);
  pSave ++;
  wrteeprom(3, *pSave);        //存湿度下限值RH高8位
  DELAY(500);
}
//载入设定值、
void Load_Setting()
{
  pSave =  (char *)&TH;
  *pSave++ = rdeeprom(0);
  *pSave = rdeeprom(1);
  pSave = (char *)&HH;
  *pSave++ = rdeeprom(2);
  *pSave = rdeeprom(3);
   if((TH>99)||(TH<0)) TH = 40;
   if((HH>99)||(HH<0)) HH = 85;
}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
  switch (num)
   {
     case 1:
      if (TH<99) TH++;
      L1602_char(1, 15, TH/10+48);
      L1602_char(1, 16, TH%10+48);
      break;
   case 2:
      if (TH>1) TH--;
      L1602_char(1, 15, TH/10+48);
      L1602_char(1, 16, TH%10+48);
      break;
   case 3:
      if (HH<99) HH++;
      L1602_char(2, 15, HH/10+48);
      L1602_char(2, 16, HH%10+48);
      break;
   case 4:
      if (HH>1) HH--;
      L1602_char(2, 15, HH/10+48);
      L1602_char(2, 16, HH%10+48);
      break;
   default:
      break;
   }
  Save_Setting();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16 i, j, testnum;
    EA= 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EA =1;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Welcome to T&H   ");
L1602_string(2,1,"Control System!  ");
//延时
for(i=0;i<1000;i++)
    for (j=0;j<1000;j++)
    {;}
    //清屏
L1602_string(1,1,"                ");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1,1,"Tem:   C  TH:");
L1602_string(2,1,"Hum:    % HH:");

    //载入温度下限和湿度下限设定值
Load_Setting();
L1602_char(1,15, TH/10+48);
L1602_char(1,16, TH%10+48);
L1602_char(2,15, HH/10+48);
L1602_char(2,16, HH%10+48);
while(1)
{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if (FlagStartRH == 1)
       {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显示温湿度
              L1602_int(1,5,temperature);
           L1602_int(2,5,humidity);
      }
      //温湿度控制
      if(temperature > TH)
      {
      Led_jiangwen= 0;
      fmqt=1;
      }
      else
      {
      Led_jiangwen= 1;
      fmqt=0;
      }                           //加热
      if(humidity > HH)
      {
      Led_qushi= 0;
      fmqh=1;
      }
      else
      {
      Led_qushi= 1;
      fmqh=0;
      }                                        //加湿
      if((fmqt==1)||(fmqh==1))
      fmq=0;
      else
      fmq=1;

      //键盘查询,在弹起时响应
      if((Key_TH1)&&(keyT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else if ((Key_TH2)&&(keyT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2;}
       else if ((Key_HH1)&&(keyH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3;}
       else if ((Key_HH2)&&(keyH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4;}
      if(FlagKeyPress == 1)
      {
          KeyProcess(keyvalue);
          FlagKeyPress = 0;
      }
       if (!Key_TH1) keyTH1 = 0;
      elsekeyTH1 = 1;
       if (!Key_TH2) keyTH2 = 0;
      elsekeyTH2 = 1;
       if (!Key_HH1) keyHH1 = 0;
      elsekeyHH1 = 1;
       if (!Key_HH2) keyHH2 = 0;
      elsekeyHH2 = 1;

}
}

网友A(2018-09-02):
缺文件。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