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传感器模块GP2Y0A41SK0F的简单测试程序

楼主(2018-04-17):
毕业设计要用到这个红外测距模块,收到货后简单写了个测试程序,当物体与模块的距离大约在4cm左右时led会亮起

实物图: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Adc_Init();
        LED_Init();
        delay_init();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temp=(float)adcx*(3.3/4096);
                if (temp > 2.6 & temp < 3)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_ms(250);
        }
}

网友A(2018-07-26):
兄弟,我 用了 你的程序  红外模块上下移动,怎么灯不亮啊

网友B(2019-03-10):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 用了 你的程序  红外模块上下移动,怎么灯不亮啊

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C:
你好   请问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和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是啥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 用了 你的程序  红外模块上下移动,怎么灯不亮啊

兄弟  为什么我的灯一直闪啊??

网友D(2019-05-24):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和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是啥意思啊?

ResetBit是复位就是PE5设置输出为0,SetBit是置位也就是PE5设置输出1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和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是啥意思啊?

setbits  是 PE5值高, 前面那个是吧PE5置低

网友F(2019-08-09):
引用 网友C:
兄弟  为什么我的灯一直闪啊??

你的问题解决了嘛,
a我的也是一直闪

网友G(2020-10-07):
怎么连这些的

网友H(2021-06-17):
你好,想请问下楼主,所用的模块的测量距离范围是多少?还有就是怎么定出temp > 2.6 & temp < 3?
另外这个模块不需要人为触发?它自动触发,一直发送和接收红外线吗?

网友I(2021-08-09):
这个传感器就三根线,红的是5V 黑色的是地线 还有一根信号线,信号线接到你单片机定义的端口上

网友J(2021-11-06):
线没接错,是不是我的sys.h文件里的代码不一样,led一直不亮

网友K(2022-02-15):
官方手册里这玩意的电压与测距曲线是非线性的,通常是分段一阶函数来计算测距值,我用matlab计算了一段函数,之后测距很不准确,你们有这种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