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ed做220v交流电电阻选取问题

楼主(2018-04-17):
我用一个43k,2w的电阻,与一个led串联(led与一个1n4007反向并联),实际功率应该是不到1.3w的啊,为什么电阻发热却跟严重,使用半分钟,电阻就很烫~

网友A:
在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1W多,极限才2W,当然很烫,如果只是做指示的话,可以取消IN4007,将电阻阻值取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1W多,极限才2W,当然很烫,如果只是做指示的话,可以取消IN4007,将电阻阻值取大一些

我是想让指示灯亮度高点,所以才选取了比较不大的阻值~那是不是换个同等阻值,功率5w的可以?

楼主:
我用功率再大的电阻,还用43k(为了让led亮度高),那电阻发热问题会不会好?

网友B:
选用1M欧1/4W的电阻,足够亮了,排插里面的灯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功率再大的电阻,还用43k(为了让led亮度高),那电阻发热问题会不会好?

用的电阻功率再大只要阻值不变,在电阻上消耗的能量是一样的,建议用470K普通电阻+高亮LED为佳。

网友D:
建议用阻容,不要单独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阻容,不要单独用电阻。

这个怎么用,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用,可以教教我吗?

如图,电阻时为了减小电流冲击,延长LED寿命。

网友F(2018-09-06):
1n4007不够 没有组成电桥,另外需要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