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f103c4+amp12864液晶

楼主(2018-04-18):
1.仿真环境 protues8.6 ,该版本中带有cortex-m3芯片,其中包含意法半导体stm32系列,首先要谢谢设计仿真软件的公司;cubemx 生成hal 库 mdk的配置工程(当然也可以不用,也可以采用标准库或者寄存器版本)。

2.步骤
2.1修改芯片电压,stm32系列电压为3.3v

2.2添加驱动芯片74hc245
2.3编写液晶驱动程序

网友A:
可以显示汉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汉字吗?

可以显示,但是用stm32 仿真很慢,不如51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为啥仿真没显示呢?

网友B:
为啥不显示呢?

楼主(2018-07-02):
显示的 但是很慢

网友C(2018-09-06):
好东西,正想学习下ST的ARM。先用这个练练手。

网友D(2018-11-03):
问问,哪个仿真电源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E:
这是好东西,正在找呢

网友F(2018-12-07):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正想学习下ST的ARM。先用这个练练手。

不如买个开发板直接开搞

网友G(2019-01-12):
我试了一下 没显示

网友H:
好东西,正想学习下ST的ARM。谢谢!!!

网友H:
好东西,正想学习下ST的ARM。 谢谢!

网友I(2019-06-06):
这个仿真和51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J:
你好,我想问下,proteus 8.0版本的破解版可以升级最新的8.9版本吗

网友K:
记个笔记,稍后回来

网友L(2021-01-28):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但是用stm32 仿真很慢,不如51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调节LCD12864的工作频率

网友M:
mark,稍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