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Proteus里的电流互感器代码,电压互感器是多少

楼主(2018-04-18):
是我所选用的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在Proteus软件中都没有,我是自己画吗还是怎么办(要是自己画的话只是照着互感器的外形画吗,然后添加型号,要是自己画,那么能实现该器件的功能吗,能实现后期的仿真与联调吗)

网友A(2019-02-01):
不能,但是可以根据库内你现有器件稍作修改重建模型来仿真

网友B(2020-05-19):
你好请问您仿真出来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想咨询一下你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