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模块(RFID)的SPI总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8-04-18):
最近在调试一个设备,RC522模块与另外一个无线模块共用一个SPI总线,调试中发现,RC522模块能用而无线模块不能使用。然后用同样的程序,把RC522从SPI总线中断开,无线模块就能用了,最后发现,RC522复位后SPI总线的MISO一直被RC522拉低,导致无线模块无法拉高总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这跟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不会是电平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