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燃气表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4-18):
智能气表程序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1602.h"
uchar temp_1[]={"Shengyu:        "};        //显示第一行
uchar temp_2[]={"         000.0M3"};        //显示第2行

sbit k1=P1^0;//按键定义
sbit shuchu1=P3^7; //输出脚定义
sbit BZ=P3^0;//蜂鸣器
sbit led=P2^6;
sbit P17=P1^7;
uint zong;
uchar m;
uint M1;
bit flag;
uchar TEMP=11;
void key()// 按键检测
{
  if(k1==0)//设置预置数加
  {
   delay(5);
   if(k1==0)
   {
    zong+=10;
    if(zong>=1000)
    zong=1000;
    while(k1==0);
   }
  }
}

void beep()// 报警检测
{

if(zong==0)        //没流量了报警
{
        m++;
        if(m>=15)
        {
        m=0;
        BZ=!BZ;
        led=!led;
        }
}
else
{
BZ=1;
led=1;
}
}

main()
{

EX0=1;//开外部中断0
PX0=1;// 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
IT0=1;//触发模式0= 电平 1=边沿触发
        TMOD = 0x11;
ET1=1;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EA=1;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检测
   temp_2[9]=zong/1000+0x30;//转换成液晶字符下同
   temp_2[10]=zong/100%10+0x30;
   temp_2[11]=zong/10%10+0x30;
                 temp_2[13]=zong%10+0x30;

                        if(flag)        //正确数据总流量-0.1
                        {
                        flag=0;
                        if(zong>0)
                 zong-=1;
                        }

                                if(zong>0)        //总气量>0 输出继电器
                                shuchu1=0;
                                else
                                shuchu1=1;        //小于0 关闭继电器

                 beep();// 报警检测
   GotoXY(0,0);//显示起始位置   Y=0,第一行,Y=1 第二行//显示第一行
   Print(temp_1);// 内容
   GotoXY(0,1);//显示起始位置   Y=0,第一行,Y=1 第二行//显示第一行
   Print(temp_2);// 内容

}

}

void my_INT0(void)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有信号                                就进入中断
{
        M1++;                //进来的脉冲进行计数
        TR1=1;                //同时启动定时器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
{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50MS中断到

if(M1==10)//看收到是否10个脉冲 是就正确
        flag=1;        //正确标识
        M1=0;
        TR1=0;
……………………

网友A(2020-01-02):
你这个的功能为啥看起来不怎么合适,下载之后发现很多不合适

网友B:
应该会有启发感觉不错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