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强大的维修秘籍

楼主(2018-04-18):
  近年来工业设备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各个行业的工控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工控板损坏后,更换电路板所需的高额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或几十万元)也成为各企业非常头痛的一件事。电路板维修作为一门新兴的修理行业,也在迅猛发展。损坏的电路板绝大多数在国内是可以维修的,而且比购买一块新板要节省70%——80%费用,所用时间也比国外定板的时间短的多。下面介绍下电路板维修基础知识。

  几乎所有的电路板维修都没有图纸材料,因此很多人对电路板维修持怀疑态度,虽然各种电路板千差万别,但是不变的是每种电路板都是由各种集成块、电阻、电容及 其它器件构成的,所以电路板损坏一定是其中某个或某些个器件损坏造成的,电路板维修的思想就是基于上述因素建立起来的。电路板维修分为检测跟维修两个部分,其中检测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对电路板上的每一个器件进行修基础知识的验测,直到将坏件找到更换掉,那么一块电路板就修好了。

  电路板检测就是对电路板上的每一个电子元件故障的查找、确定和纠正的过程。其实整个检测过程是思维过程和提供逻辑推理线索的测试过程,所以,检测工程师必需要在电路板的维护、测试、检修过程中,逐渐地积累经验,不断地提高水平。

  一般的电子设备都是由成千上万的元器件组成的,在维护、检修时,若靠直接一一测试检查电路板中的每一个元器件来发现问题的话将十分费时,实施起来也非常困难。那么从故障现象到故障原因的对号入座 式的检修方式,是一种重要的检修方法。电路板只要检测出了问题的所在,那么维修就很容易了。以下给大家总结的电路板维修基本口诀,方便又实用。

  一块普通线路板,电路组合成千万

  元件长相经常变,字符认清是关键

  电阻电容最常见,损坏也是很普遍

  电阻阻值易变化,电容漏容还漏电

  电感变压器是线圈,简单测试看通断

  二极管和三极管,测那PN结正和反

  MOS管和可控硅,触发测试是关键

  以上都是分立件,集成电路很多年

  模拟器件有运放,虚短虚端来判断

  光耦隔离前后级,损坏那是千千万

  数字器件经常见,40和74标前面

  还有模数转换器,测试起来很费力

  别忘ROM和CPLD,烧写要靠编程器

  CPU、单片机, 时序判断逻辑仪

  各种各样传感器,损坏几率排第一

网友A(2018-06-18):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

网友B(2019-05-13):
前段时间我站的压缩机报软启动故障,经检查最终确认是一台西驰315KVA软启动器罢工了,因为没有备机生产停运,经与设备安装厂家联系需更换新机报价14,000元,而且要等几天快递才能送达。公司领导让我们自己先检查,打开机盖看线路板明显发现有两只电阻过热,沿线路板分析正是送可控硅的驱动信号,从而造成可控硅驱动缺相报故障。更换为同功率阻值的金属膜电阻,机器修复,几毛钱解决了1万余元的问题。同样单位的多台富士变频器故障,不少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更换电源驱动模块也修复故障。对于工控机设备,懂基本原理,仔细检查分析,可修复相当部分问题。

网友C(2020-06-18):
这都是板卡级检修的经验吧!一般也没有人会对你提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