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_341_PL2303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下载与问题解决(XP WIN7 win10可用)

楼主(2018-04-18):
本文可以解决一些usb转串口驱动问题,下图是资料包的内容:
为什么会有  PL2303  和 CH340  两种呢?

因为我们的实验箱有多个版本,不同版本采用的 USB 转 串口 的硬件芯片型号不同,因此对应有不同型号的驱动程序。

那怎么知道自己的箱子是 PL2303 还是 CH340 呢?

请看下面的地图,能找到USB芯片吗?芯片上面就有型号!!!

因此自己需要安装哪个驱动,要根据芯片型号 和 电脑系统 来选择。

(我没有新版本的实验箱实物图,但是芯片位置都差不多,自己找一下咯)

最后,别忘了去 设备管理器 查看驱动安装是否正常,连接单片机和电脑就会有显示!!

必须保证 这个驱动安装正确了,才可以进行下载!!

文件列表:
CH340_CH341_Drivers_win8win10可用
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
PL-2303_Drivers-Vista_win7可用
PL-2303_Drivers-Win8win10可用

网友A(2018-07-31):
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B(2019-08-31):
试试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