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转WS2812面板灯单片机源程序等制作资料下载

楼主(2018-04-18):
WS2812面板灯制作教程!

视频效果展示:

功能描述
电脑上,使用MADRIX 2.0 软件,读取声卡数据并转换成频谱图像,通过USB口发送给MADRIX板子,转换成DMX512协议,送入面板灯。再由STC8单片机解码,发送给WS2812灯珠,显示出和电脑上一模一样的图像。
同类方案广泛应用于超大型酒吧、室外广场装饰灯等。
所需材料:
1、MADRIX软件(学习可以使用免费版本,如需正规使用请联系官方购买)
2、MADRIX控制器,输出电脑信号转换成DMX512信号即可
3、STC单片机,1KB的RAM,1KB的ROM,最好是带两个串口,宽电压的稳定。
4、MAX490芯片,用于将DMX512协议的485差分信号转换成TTL信号
5、WS2812灯珠
6、电源,输出电压恒压5V,输出电流根据灯珠数量选择。
关于制作:
1、原理图请参考《WS2812面板灯原理图》
2、PCB根据自己需要,选择灯珠的布局形式。标准的DMX512协议最多支持170颗RGB彩灯的灰度数据。
3、STC单片机的程序,请参考《DMX512转WS2812 面板灯程序》
4、WS2812灯珠调试,请参考《全真彩WS2812芯片LED介绍》
关于MADRIX软件的版权
1、软件的下载:见附件
2、软件的授权:学习或者测试,可以直接下载上面的MADRIX软件安装使用。公司使用请务必到MADRIX官网购买正版授权证明。如贵公司侵权使用,所产生法律责任与本文无关!软件在为授权的情况下,只能用于调试,并且会按一定时间自动黑屏!不能用于工业项目的客户使用!
3、安装软件后需要安装驱动才能正常使用MADRIX解码板
4、我们的MADRIX板,只支持MADRIX 2.0版本,升级后将不能正常使用!
MADRIX软件的简单使用
1打开软件,按F4,搜索MADRIX设备出现下列OUT设备,就表示找到设备!
2再按F2,设置面板灯的布局方式,下图是我们的13*13像素点的面板灯的设置
3选择花样
S2LEQUAlizer就是频谱显示,可以调节声音显示幅度、灯珠亮度、显示速度等参数

电路原理图如下:

级联169颗灯珠,排列成13*13矩阵,总电流7A
适当距离需要增加0.1uF电容作为电源滤波,推荐50颗电容分开放
单颗灯珠电流40毫安,单颗灯珠功耗0.2瓦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主程序):
//***********************************************************************************
//1、程序适用时钟为24M
//2、DMX512的串口2,每48微秒进入一次中断,中断服务里使定时器0重新计时。
//3、接收完513字节后,超过1000微秒保持高电平不进串口中断,定时器溢出使status_flag翻转一次。
//4、如果status_flag是1,那么接下来的DMX512丢弃不用!把DMX接收的数据拷贝并发送给WS2812。
//5、发送完WS2812数据后,再次允许串口2中断,status_flag再翻转一次,保持DMX512数据。
//6、核心目的是留一帧丢一帧,保证DMX512解码和WS2812发送,在时间上错开。
//***********************************************************************************
#include "all.h"
bit status_flag=1;
void Timer0_Init(void)                                                                //1000微秒 24M时钟
{
        AUXR &= 0x7F;                                                                        //定时器工作在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为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为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定时器初值
        TH0 = 0xF8;                                                                                //定时器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启动定时0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_Routnie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8 WS2812_Write_Buffer_old;                                //无信号等待用
        static u16 count;                                                                //无信号等待用
        u16 i;

        status_flag=~status_flag;                                                //帧标志位,一次DMX取反一次
        if(status_flag==1)                                                                //如果是奇数,下次DMX512丢弃,而发送WS2812数据
        {
                WS2812_DAT=0;                                                                //先发送低电平复位时间
                IE2&=0xfe;                                                                        //关闭DMX的串口2中断
                for(i=1;i<Pixel_Data_Num;i++)
                {
                        WS2812_Write_Buffer[i]=DMX512_Read_Buffer[i];//DMX数据复制给WS2812
                }
                if(WS2812_Write_Buffer_old!=WS2812_Write_Buffer[1])//如果数据改变
                {
                        count=0;                                                                //计数从0开始
                        WS2812_Write_Buffer_old=WS2812_Write_Buffer[1];//刷新数据。
                }
                else                                                                                //如果数据不改变
                {
                        count++;                                                                //计时
                        if(count>2417)                                                        //如果长时间数据不改变
                        {
                                for(i=1;i<Pixel_Data_Num;i++)
                                {
                                        WS2812_Write_Buffer[i]=0;                //说明通信故障,自动黑屏
                                        DMX512_Read_Buffer[i]=0;                //说明通信故障,自动黑屏
                                }
                        }
                }
                WS2812_Display_Ser();                                                //传输数据到WS2812
                IE2|=0x01;                                                                        //串口2中断再次允许,下次保存DMX512,不发送WS2812数据
        }
}
void main()
{
        u16 i;
        for(i=0;i<Pixel_Data_Num;i++)
        {
                WS2812_Write_Buffer[i]=0;                                        //开机先黑屏
                DMX512_Read_Buffer[i]=0;                                         //开机先黑屏
        }
        DMX_Init();
        P1M0=0;P3M0=0;
        P1M1=0;P3M1=0;
        WS2812_Init();
        Timer0_Init();
        EA=1;
        while(1);
}

DMX512_Drive.c
#include "all.h"
u8 xdata DMX512_Read_Buffer[Pixel_Data_Num];
//**********************************************
//        DMX512初始化串口与定时器 24M
//**********************************************
void DMX_Init()
{
        S2CON = 0xD0;                //9位数据,波特率可设置
        AUXR &= 0xFB;                //定时器2工作在12T模式
        T2L = 0xFE;                        //定时器2初值
        T2H = 0xFF;                        //定时器2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IE2|=0x01;                        //串口2中断允许
}
//**********************************************
//        串口2的中断服务函数  S2RI=1才能进入中断服务
//**********************************************
void Uart2_Routnie (void) interrupt 8 //using 1
{
        static u16 data DMX_count;
        TL0 = 0x30;                                                                        //定时器0重装初值,防止定时器0中断发生
        TH0 = 0xF8;                                                                        //定时器0重装初值,防止定时器0中断发生
        switch(S2CON&0x05)                                                        //判断S2RB8以及S2RI
        {
                case 1:DMX_count=0;S2CON&=0xf0;break;        //如果S2RB8是0,S2RI是1,清除S2RI
                case 5:                                                                        //如果S2RB8是1,S2RI是1
                {
                        if(DMX_count<Pixel_Data_Num)                //只保存需要的最多字节数量
                        {
                                DMX512_Read_Buffer[DMX_count]=S2BUF;//保存
                        }
                        DMX_count++;                                                //计数器增加
                }
                S2CON&=0xf0;                                                        //清除S2RI
                break;
        }
}

WS2812_Drive.c
#include "all.h"
u8 xdata WS2812_Write_Buffer[Pixel_Data_Num];
//**********************************************
//        WS2812初始化
//**********************************************
void WS2812_Init()
{
                WS2812_DAT=1;                                                        //拉高
}
//**********************************************
//        WS2812 发送数据  0.5625us是高电平的界限。发0高电平不能超过0.5625
//**********************************************
void WS2812_Write_Data(u8 *Point,u8 len)
{
           u8 data i,j,k,Value;
        for(i=0;i<len;i++)                                                        //多少个RGB灯就发送多少次
        {
                for(j=0;j<3;j++)                                                //每个灯是R G B 三种颜色数据
                {
                        switch(j)                                                        //红绿调换位置。
                        {
                                case 0:Value=*(Point+1);break;
                                case 1:Value=*(Point);break;
                                case 2:Value=*(Point+2);break;
                        }
                        for(k=0;k<8;k++)                                        //每个数据是8位
                        {
                                WS2812_DAT=1;
                                if(Value&0x80)                                        //判断数据是不是1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S2812_DAT=0;                                 //0.35us
                                        //_nop_();_nop_();
                                }
                                else
                                {
                                        WS2812_DAT=0;                                 //1.36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alue<<=1;
                        }
                }
                Point+=3;//指针加加
        }
……………………

网友A:
还是有点瑕疵啊,要是能做到不跑帧就完美了。楼主可以试试带DMA的mcu试试

网友B(2018-05-29):
正在找,好用不

网友C(2018-08-10):
正在学习该协议,谢谢

网友D(2018-12-03):
正在学习这个协议,资料具有参考价值。

网友E(2019-08-22):
工程很多错误,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F(2020-07-05):
谢谢楼主,非常详细的资料

网友G(2020-11-02):
感谢楼主的不辞辛苦的分享

网友H(2021-06-03):
楼主的Madrix控制器是哪里的,我正想自己做一个来玩

网友I(2021-07-07):
很有参考价值,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Madrix控制器是哪里的,我正想自己做一个来玩

支持MADRIX软件的控制器我这里有,该控制器支持DMX512和W2812信号的输出。论坛私信我

网友K(2021-09-07):
51的架构好像没有DMA

网友L(2023-08-29):
引用 网友K:
51的架构好像没有DMA

都是增强型51后来加的,例如stc8h、stc32g,都有DMA了

网友L(2024-05-30):
界面很现代科幻 Madrix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