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初学 可是课上跟不上该怎么办

楼主(2018-04-18):
stm32初学 可是课上跟不上该怎么办

网友A:
1、笨鸟先飞。
2、改专业,学合适自己的东西。单片机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专业。

网友B:
多动手,多实验,实在不行,就问导师!

网友C:
可以买个开发板跟着视频讲解先看看

网友D:
买个开发板,自己课下摸索摸索

网友E:
上自学网去 补吧

网友F:
课余时间多花点在专业上,如果实在是跟不上,要想想是否适合学这个

网友G:
可以去b站上看视频,非常详细

网友H: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淘宝上买个开发板,跟着配套视频学

网友I:
在网上找课程,然后自己学

网友I:
也可以在b站找视频

网友J:
关于STM32视频多啊

网友K:
没有51单片机学习基础直接学习32确实有点困难,如果有51单片机学习过程,32没有那么难。给你的建议是:1、加入一个相关学生团体组队学习,可以说这是捷径中的捷径。2、买个开发板,边实践边学习。

网友L:
课上跟不上当然要自己学习了,买块开发板,都是有教程的,边看边学

网友M:
买个板子装个软件多花点时间摸索,实在跟不上进度就考虑下是不是放弃.

网友N:
多动手 自学

网友O:
笨鸟先飞,勤能不着

网友P:
一定要有自己的开发板,买正点或者野火的   先照着视频学  再自己做项目

网友P:
刚开始看视频学的快

网友Q:
多做实验

网友R:
买开发板,多动手

网友S:
从寄存器配置方法开始学,搞懂32的寄存器很简单,可以自己编写库和函数接口

网友T:
本人大三做过一段时间,总体感觉当时学的水平等级比较low,可以看懂、理解别人的程序,但是也只是使用库函数编程,再利用别人写好的模板程序,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由于当时时间有限,只停留在了库函数编程,后悔没有深入学习寄存器操作stm32,现在也三四年没碰过了,基本上stm32知识都快淡忘了(虽然当初也没学到什么)。建议先学习库函数编程,然后深入寄存器编程,学习了寄存器编程,对你以后学习任何硬件都是一笔财富,个人认为那才是一个硬件开发者,不然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你学过STM32.谢谢,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U:
还是上课去好一点,自己琢磨比较费时间

网友U:
还是上课去好一点

网友V:
STM32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他不是你们老师在课堂上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而且有时候老师还会讲一点无关紧要的知识点,很多时候不是你跟不上老师的脚步,而是你有没有理解老师讲的东西。最好买一块学习版(一般推荐正点原子、野火STM32),自己在课余多写点代码进行验证。我之前学的时候根本就不去理会老师讲什么,都是自己回到宿舍自己看学习版的视频教程学的(我之前用的是野火STM32的开发板),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倒回去再看几遍,一边看一边学着写代码。一个月的时间我学的进度毕老师快两三倍不止,如果说你只想拿学分的话考试前问老师要资料复习就行

网友W:
买开发板,自己摸索

网友X:
跟不上还不加油学习,尝试买块野火板子

网友Y:
可以买一块学习板,正点原子的不错,还有视频教程,主要还是得实践

网友Z:
32比51要复杂很多,你可以在网上找视频跟着学前期主要看程序看应用,看自己能不能看得懂,如果看不懂就赶紧问。原理等知识在前期不用过分注重,要有重点的进行学习。其实学进去以后大多还是像之前那样的c语言之类的东西。总之要自己多动手,要对自己的目标比较清楚。

网友AA:
万能的 某宝

网友AB:
学STM32如果想做出点像样的东西都是主要靠自学的啦,上网查相关资料。

网友AC:
大学最主要的还是自学,这个专业重在动手,可以跟着导师做项目,有目的的学习

网友AD:
建议从HAL库开始学,用CubeMX辅助设计,然后参考官方的HAL库文件即可快速上手,我当时自学的时候还没有哪本书介绍HAL库,也学会了,都不用看教程,你说有多简单。

网友AE:
我拿到一款开发板,都点亮能连上,可是我想让OLED显示我想显示的内容,于是上网找驱动,没找到合适的,于是找到了51黑,可是为了下载,我得写上一大段。

网友AF:
如果是学校开课的stm32课程,基本上学时是不够解释技术细节的,最好自己买一块实验板,边自己实践边学习,跟上课程进程。如果有51单片机基础,会更更顺利些。

网友AG:
课下找一些相关例程使劲啃,只要你用心,没有多大问题的,另外找个会的师兄,跟着大神学你能事半功倍。

网友AH:
我都是在网上看视频,买了开发板学的

网友AI:
一般开源的东西网上都是有教程的,可以上网看,另外自己买一个板子自己摸索的着玩吧。

网友AJ:
先看给的教程视频,然后结合实例

网友AK:
买野火的开发版,跟着视频学习很不错的

网友AL:
我也是最近开始接触,觉得开发板上面的程序有很多,短时间内并不能吃透,可以参加比赛,做一些小的项目,需要用到哪部分的知识就学哪部分,这样会有兴趣,进步的能快一些。

网友AM:
可以在网上看视频跟着学或者问老师最好

网友AN:
多问老师,多看书,根据所买的开发板例子慢慢学习,多动手实验

网友AO:
真想学的话课后多自学下。在网上有试验板也原代码可以买来学学比上课快多了

网友AP:
建议先学习8位的51/AVR,并且要做大量实践。再去学STM32就容易了

网友AQ:
买开发板,动手做实验。另外,网上有很多开源的视频,可以找找,慢慢啃,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