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方式,按下开始按钮,能输出3~8个的随机数(随机数需要两位数的)并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8-04-18):
人工方式,按下开始按钮,能输出3~8个的随机数(随机数需要两位数的),并显示出来。还要加个键盘设置,键盘设置可以控制产生的位数和产生位数的数值,产生的数值都必须是两位数。例如:我选定中奖人数是3人,数字范围是50,按下抽奖键后,你的显示应该是诸如25 36 17 之类的三个数字,一共6位数。
求大神帮忙,真的急!!!!!

网友A:
有个出随机数的函数,可以查一下手册

网友B:
回帖奖励 +1 黑币

1、用定时器做一个可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模式,中断时不做任何事,要的就时它自动将TH值送入TL。
2、你可用键盘输入数字,来决定TH的大小。
这样TL每个机器脉冲都会从TH起+1,直到加到FFH再溢出时,又被自动重置成TH。用255-TL,就可以得到0至[255-TH]之间的值。例如你需要0-50,就置TH=205,那么TL就会从205-255之间变化,令X=255-TL,则可得到:0到50之间的数字。
3、由于TL时不停地在206-255变化,你不知道它现在是何值!当发生某个事件时,你就取出TL,只要这个事件与定时器无关,则可以认为它是随机的。例如:你现在按了一下键,就取出TL,令X=255-TL,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命题所需要的随机数X了。
4、需要3-8个如何办呢?领会以上三步后,自己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