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可见光通信装置

楼主(2018-04-18):
  • 在不进行通信时, 应保证LED 光源的电流恒定在 0.5A±0.05A, 功率要求不超过4W。
  • 在进行通信时,要求光源与接收装置间距离大于50 厘米。
  • 发送端发送正弦信号时,接收端测量端子上输出电压的有效值不低于
    0.4V,频率与发送端的正弦波频率一致,并能在显示屏上显示。
  • 发送端发送方波信号时,接收端测量端子上输出电压方波没有明显失真,并在显示屏显示方波周期及脉宽。
  • 自制一个 m 序列发生器(时钟频率为 1kHz,序列内容自定),用该通信装置传送m 序列,接收端通过示波器观察,无明显码间串扰。
  • 增加图片传输功能,传输一幅 80*60 分辨率的黑白图像,并能够在液晶屏上显示,要求显示的图片无明显失真,当光路被阻断时,停止显示

网友A(2023-10-28):
为了实现这个通信装置,我们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设计一个恒流源电路,保证LED光源的电流恒定在0.5A±0.05A,功率不超过4W。
设计一个距离检测电路,要求光源与接收装置间距离大于50厘米。
设计一个信号处理电路,包括正弦信号和方波信号的处理。
设计一个m序列发生器,时钟频率为1kHz,序列内容自定。
设计一个图像传输电路,传输一幅80*60分辨率的黑白图像,并在液晶屏上显示。
当光路被阻断时,停止显示。
以下是各个部分的详细设计:

恒流源电路:可以使用LM317可调稳压器作为恒流源,通过调整R1和R2的阻值来控制输出电流。

LM317可调稳压器连接如下:
Vin - 9V电源
GND - 地
ADJ - R1和R2的中间点
OUT - LED光源正极
LED光源负极 - GND

距离检测电路:可以使用红外传感器(如HC-SR501)来检测光源与接收装置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大于50厘米时,红外传感器输出高电平;当距离小于等于50厘米时,输出低电平。将红外传感器的信号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

信号处理电路:可以使用单片机(如Arduino)来处理正弦信号和方波信号。对于正弦信号,可以使用内置的PWM功能生成正弦波;对于方波信号,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将处理后的信号连接到LED光源的驱动电路。

m序列发生器:可以使用单片机的内置计数器和逻辑运算功能来实现m序列发生器。将生成的m序列数据发送到信号处理电路。

图像传输电路:可以使用摄像头模块(如OV7670)来采集图像,然后通过串行通信(如UART)将图像数据发送到液晶屏模块(如ILI9341)。在液晶屏模块上显示接收到的图像。

当光路被阻断时,可以通过光电传感器(如OPT3001)检测光路是否被阻断。当光路被阻断时,关闭LED光源和液晶屏模块的电源。

网友B:
你说的这个装置不就是手机么?写个APP就行了

网友C:
0.5A这么大的单色LED不好找啊,白光LED不能用,因为荧光粉余辉时间太长了。

网友D:
這不正是IrDA的東西嗎?手機應該有吧!

网友E:
红外与可见光关联起来用

网友F:
看到这个想到了前几天看的清华某团队的光电芯片AC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