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为什么按键按下去电机不转

楼主(2018-04-18):
#include<reg51.h>
sbit In1=P2^0;
sbit In2=P2^1;//×óµ&ccedil;&raquo;ú
sbit In3=P2^2;
sbit In4=P2^3;//&Oacute;&Ograve;µ&ccedil;&raquo;ú
sbit k1=P1^0;//&Ccedil;°&frac12;&oslash;
sbit k2=P1^1;//&ordm;ó&Iacute;&Euml;
sbit k3=P1^2;//&Iacute;&pound;&Ouml;&sup1;
sbit k4=P1^3;//×ó×&ordf;
sbit k5=P1^4;//&Oacute;&Ograve;×&ord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 == 0)
{
delay(5);
if(k1 == 0)
In1=0;
In2=1;
In3=0;
In4=1;
}
}

{
if(k2 == 0)
{
delay(5) ;
if(k2 == 0)
In1=1;
In2=0;
In3=1;
In4=0;
}
}

{
if(k3 == 0)
{
delay(5) ;
if(k3 == 0)
In1=1;
In2=1;
In3=1;
In4=1;
}
}

{
if(k4 == 0)
{
delay(5) ;
if(k4 == 0)
In1=1;
In2=0;
In3=0;
In4=1;
}
}

{
if(k5 == 0)
{
delay(5) ;
if(k5 == 0)
In1=0;
In2=1;
In3=1;
In4=0;
}
}
}

网友A:
我看懂了。
非常简单,你的电机不转动,是因为你没有让输出使能啊。就是L298芯片的ENA、ENB,必须高电平才有输出。
电路中缺少将它们接地VCC上。

网友B:
你的电路里,L298 EN使能悬空,是无法运行的,必须要高电平才能对应AB电机的运行,反之需要接地,决不能悬空。可能会导致L298烧毁。

网友C:
使能没有上电

网友D:
最近我也在搞个风扇,程序好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懂了。
非常简单,你的电机不转动,是因为你没有让输出使能啊。就是L298芯片的ENA、ENB,必须高电平才 ...

能不能帮我看下源程序,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E:
定义两个引脚接到使能端,给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F:
使能端ena enb要置为高电平

网友G:
使能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