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析 con3有什么作用?

楼主:
con3  干什么的啊 有什么作用么啊
不要这个继电器可不可以呀
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8-04-18):
整体电路图

网友B:
搞什么嘛。
CON3就是继电器的接线柱啊。继电器用低电控制高电,当然要另外接线了。其中:1端为常闭端,2为公共端,3为常开端。即:继电器吸合时接通23端,不吸合时12端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