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电压电平转换

楼主:
在这个电平转换电路中,当单片机IO口(3.3V器件)拉低时,MOS导通,5V器件被拉低,此时单片机IO口岂不是接入了一个5V上拉电阻,这样为什么不会烧单片机(单片机IO不耐受5V),是因为单片机IO拉低到地的原因?单片机IO拉低到地就只考虑灌电流不考虑电压?

网友A(2018-04-22):
此电路是MOS器件隔离3.3V与5V和电压转换功能。当单片机IO口(3.3V器件)拉低时,MOS导通,5V器件被拉低,虽然接5V上拉电阻,(3.3V器件)的IO口是导通状态电压为零V不会烧单片机。当单片机IO口(3.3V器件)拉高时,MOS切断隔离5V,当然不会烧(3.3V器件)单片机了。

网友B:
只要考虑电流就好了,流过单片机的电流只要不超过其承受的最大值就可以。

网友C(2018-07-16):
有 SN74LVC1T45DBVR  2215154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