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智能底座仿真和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8-04-19):
学期末需要一个课程设计做平时成绩用

做了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笔记本散热风扇,做了两天,虽然做的不好,但是供有需要的朋友学习,包括仿真、源程序以及功能说明!!

基于单片机的笔记本电脑的智能底座设计
1.需求分析
笔记本电脑,便于携带,而且它的功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随着技术的近步带来的成本下降,笔记本的价格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随着使用笔记本人数的增加,笔记本的各种问题也暴露出来,其中散热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着能耗更关系着笔记本的使用寿命。因此散热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有时笔记本电脑会莫名奇妙的死机,一般就是系统温度过高导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计散热底座,可以使笔记本产生的热量尽快的扩散到电脑外部,不影响笔记本的使用功能,保证笔记本电脑的正常工作。
2.实现功能
(1)检测实时的温度,如果高于一个阀值电压,就要启动散热设备。
(2)温度达到一定值时,进行报警。
(3)温度读取的同时发送至串口,单片机进行同步处理。
(4)显示温度,并且可对散热设备进行控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sbit dj=P1^0;//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s=P1^6;//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buzz=P1^7;//蜂鸣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sbit key2=P3^6;//温度加
sbit key3=P3^7;//温度减
//////////////////////////////////////////////////////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数码管的四个位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uint wd;                                                //温度变量
u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s;//开关显示
uchar flag;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25us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s=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s=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s=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s;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s=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s=1; // 给脉冲信号
                  if(Ds)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s=0;
                Ds=dat&0x01;
            delay_18B20(5);
                Ds=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d=((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w1=0;P0=table[d1];delay(10); //第1位
        P0=0x00;w1=1;delay(1);

        w2=0;P0=table[16];delay(10);//第2位
        P0=0x00;w2=1;delay(1);

        w3=0;P0=table[d2]; delay(10);//第3位
        P0=0x00;w3=1;delay(1);

        w4=0;P0=table[d3];delay(10);//第4位
        P0=0x00;w4=1;delay(1);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5;                                  //上限加5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display();                                                  //以下注释同上
                if(key1==0)
                {
                        delay(3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30);
                        if(key2==0)
                        {
                                xia+=5;
                                if(xia>=95)xia=95;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3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uchar i;
        d1=s;d2=wd/10;d3=wd%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wd<xia){dj=0;s=0;buzz=1;}//低于下限  档位为0 电机停止
        if((wd>=xia)&&(wd<=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s=1;
                buzz=1;                                                                                        //档位置1
                for(i=0;i<3;i++){dj=0;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6;i++){dj=1;display();zi_keyscan();}
        }
        if(wd>shang){dj=1;s=2;buzz=1;}//高温全速
        if(wd>50){buzz=0;dj=1;s=2;}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j=0;                  //电机开
        shang=40;
        xia=20;                  //初始上下限值
        for(j=0;j<15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for(j=0;j<100;j++)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网友A(2018-10-10):
楼主大大,这个程序中,哪里是说温度过高的报警功能,我没有看到啊

网友A:
看到了,没问题

网友B(2018-12-03):
这个实物做出来会不会电压不够导致数码管不亮?电压只有2v,楼主有实物图吗?要不要用三极管放大

网友C(2019-01-10):
电机直接插在芯片的1.0和地上,运行程序后电机并不会转,可是直接插在5v和地就转,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物做出来会不会电压不够导致数码管不亮?电压只有2v,楼主有实物图吗?要不要用三极管放大

之前也做了实物,不用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接插在芯片的1.0和地上,运行程序后电机并不会转,可是直接插在5v和地就转,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是实物的话,直接连1口是不行的,需要图上的驱动电路;如果有驱动电路, 温度要达到你的设定温度,读取那里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