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插座检测器电路图

楼主:
根据逻辑关系,设计了一个用LED作指示的检测电路,如下图所示。
三孔插座采用的就是我国的标准接线方法,即:零线在左,火线(相线)在右,上面的是地线。
接入三个整流二极管1N4007是因为LED的反向耐压通常都达不到220V,所以接入整流二极管1N4007以保护LED的PN结不被反向电压击穿损坏。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逻辑:
(1)如果正常接线,则红色的LED1灭,黄色的LED2亮,绿色的LED3亮;
(2)如果火线和零线接反了,则红色的LED1亮,黄色的LED2亮,绿色的LED3灭;
(3)如果火线和地线接反了,则红色的LED1亮,黄色的LED2灭,绿色的LED3亮;
(4)如果缺少零线或零线断了,则红色的LED1灭,黄色的LED2灭,绿色的LED3亮;
(5)如果缺少地线或地线断了,则红色的LED1灭,黄色的LED2亮,绿色的LED3灭;
(6)如果缺少火线或火线断了,则红色的LED1灭,黄色的LED2灭,绿色的LED3灭;
(7)在出现“缺零并且相零错”或者“缺地并且相地错”这两种错误之一的时候,由于二极管的极性一致,正好对LED提供电流通路,所以三个LED都会亮起来的。
   至于那个漏电保护开关测试功能,其实就是在火线和地线之间接入一只阻值合适的电阻,用来模拟线路漏电,以便于测试漏电开关是否会动作。市售的产品说明书上面也要求必须要在电路接线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按动测试开关,这正表明它也是利用同样的原理。
   实际制作时,三个电阻Rl、R2、R3用1/8W的普通电阻,整个电路无需PCB板,直接按图焊接在一起,装在三相插头里即可。注意不要短路,由于电路涉及市电,制作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A(2018-04-19):
是个好方法!改天也做个!

网友B(2018-06-04):
问一下电阻用多大的?

网友C(2018-07-28):
呵呵,零线和地线会有什么显示?应该测不出吧

网友D(2018-09-08):
(1)如果正常接线,则红色的LED1灭,黄色的LED2亮,绿色的LED3亮;

网友E:
地线是怎么检测出来的?看不明白

网友F(2019-03-11):
请问,如果地线与零线互换,能推测得到吗?

网友G(2019-05-11):
这个简单可以尝试做下

网友H(2019-06-12):
已经弄明白了。

网友I(2019-09-26):
你好!三孔插座检测器电路图你是分享我的

网友J(2024-07-27):
构思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K:
用一个LED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