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锁仿真设计 含pcb原理图与源码 可AT24C02保存密码

楼主:
该设计基于STC单片机设计

Altium Designer画的电子锁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电子密码锁具体功能介绍:
1、该电子密码锁默认密码为1234567890,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将锁打开。
2、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设定(只支持6位密码),锁打开后才能修改密码。修改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密码,在输入新密码时候需要二次确认,以防止误操作。
3、报警、锁定键盘功能。密码输入错误显示器会出现错误提示,若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3次,蜂鸣器报警并且锁定键盘。
4、AT24C02保存密码,支持复位保存,掉电保存功能。

附件内容包括:
整个电子密码锁原理图和PCB源文件,用AD软件打开;
源代码(有详细的中文注释);

//************************************************************************************************************************************
//库调用.宏类型定义.位定义//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键盘烧扫描端口
sbit RS = P2^2;                                       //液晶显示器控制端口
sbit RW = P2^3;
sbit E = P3^7;
sbit shuchu=P2^0;                                      //继电器控制端口
sbit beep=P2^1;                                              //报警器端口
sbit DoorBell=P3^6;                                    //门铃端口
sbit SCL = P2^6;                    //AT24C04的时钟
sbit SDA = P2^7;                    //AT24C04的数据

uchar idata upxs[16]={"Password:"}; //上排存放数组
uchar idata dwxs[16]={""};          //下排存放数组
uint idata tempword[6]={0};                     //临时密码数组
uint idata password[6]={1,1,1,1,1,1};//初始密码
uint idata now=0;                                                  //数组伪指针
uint idata key=0;                   //密钥
uint idata keyboard=0;              //键盘锁定标志
uint idata key1=0;                                          //用于密码修改
uint idata KeyValue=1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int idata warn=0;                                          //错误累计
uint idata time=0;                                          //用于定时
uint idata time1=0;                 //用于定时
uint idata time2=0;                 //用于定时
uint idata moshi=0;                                          //定时器内部模式
uchar idata BUF[8];                 //掉电数据缓存区
uchar idata TESTDATA[8]={0};        //掉电新密码存储
uint idata menu=0;                                    //menu用于密码修改
uint idata tempword1[8]={0};        //用于密码修改
//*********************************************************************************************************************************
//函数声明//
//*********************************************************************************************************************************
void delete(void);
//*********************************************************************************************************************************
/*模块名称:液晶驱动显示模块*/
/*模块功能:驱动LCD1602的显示,并时时显示按键值*/
//*********************************************************************************************************************************
void delay(uint dell)//毫秒延时//
{
     uchar x;
     for(dell;dell>0;dell--)
     for(x=110;x>0;x--);
}
void wr_com(uchar temp)//写指令//
{
     RS=0;
     RW=0;
     P0=temp;
     E=1;
     E=0;
}
void wr_data(uchar num)//写数据//
{
     RS=1;
     RW=0;
     P0=num;
     E=1;
     E=0;
}
void disp_lcd(uchar addr,char *templ)//显示函数//
{
     uchar i;
     wr_com(addr);
           delay(50);
     for(i=0;i<16;i++)
    {
     wr_data(templ[i]);
           delay(50);
    }
}
void lcd_init()//初始化液晶//
{
     wr_com(0x30);
      delay(50);
     wr_com(0x38);
      delay(50);
     wr_com(0x01);
      delay(50);
     wr_com(0x06);
      delay(50);
     wr_com(0x0c);
      delay(50);
}
void lcdxianshi(void)//液晶总显示//
{
     disp_lcd(0x80,upxs);
     disp_lcd(0xc0,dwxs);
}
//*********************************************************************************************************************************
/*模块名称:矩阵键盘扫描模块*/
/*模块功能:时时扫描按键值*/
//*********************************************************************************************************************************
void Delay10ms(void)//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Down(void)//键盘检测函数//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   //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扫描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扫描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10)&&(GPIO_KEY!=0xf0))//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
/*模块名称:数据处理模块*/
/*模块功能:(1)将按键值传递给各种缓存数祝(2)包含数据清除函数*/
//*******************************************************************************************************************************
void keysend(void)//键值传递//
{
                 switch(KeyValue)
           {
             case 0:{dwxs[now]='0';tempword[now]=0;TESTDATA[now]=0;now++;break;}
                   case 1:{dwxs[now]='1';tempword[now]=1;TESTDATA[now]=1;now++;break;}
                   case 2:{dwxs[now]='2';tempword[now]=2;TESTDATA[now]=2;now++;break;}
                   case 3:{dwxs[now]='3';tempword[now]=3;TESTDATA[now]=3;now++;break;}
                   case 4:{dwxs[now]='4';tempword[now]=4;TESTDATA[now]=4;now++;break;}
                   case 5:{dwxs[now]='5';tempword[now]=5;TESTDATA[now]=5;now++;break;}
                   case 6:{dwxs[now]='6';tempword[now]=6;TESTDATA[now]=6;now++;break;}
                   case 7:{dwxs[now]='7';tempword[now]=7;TESTDATA[now]=7;now++;break;}
                   case 8:{dwxs[now]='8';tempword[now]=8;TESTDATA[now]=8;now++;break;}
                   case 9:{dwxs[now]='9';tempword[now]=9;TESTDATA[now]=9;now++;break;}
                   case 11:{
                                        upxs[12]='S';
                                       upxs[13]='U';
                                       upxs[14]='R';
                                       upxs[15]='E'; break;
                   }
                   case 14:{
                           menu++;                         //密码修改模式启动模式一
                                  if(menu>1)                     //再次按下跳出密码修改模式
                                  {
                                           upxs[0]='P';           //显示“password”
                             upxs[1]='a';
                             upxs[2]='s';
                             upxs[3]='s';
                             upxs[4]='w';
                             upxs[5]='o';
                             upxs[6]='r';
                             upxs[7]='d';
                                 upxs[8]=':';
                                         delete();
                                         menu=0;
                                  }
                                  break;
                   }
                   case 15:{
                          TR0=1;                     //定时器0打开
                                     moshi=1;                           //模式1为门铃模式
                                  KeyValue=16; break;//键值缓存清零
                   }
                  }
                  if(now==6) now=0;      //只存储8位,只显示八位
}
void delete(void)//清除函数//
{
     uchar i;
             for(i=0;i<16;i++)
                 {
                    dwxs[i]=0x20;            //密码字符清零
                 }
                 for(i=0;i<6;i++)
                 {
                    tempword[i]=0;         //密码缓存数组清零
                 }
                  upxs[11]=0x20;
                  upxs[12]=0x20;   //SURE显示清零
                        upxs[13]=0x20;
                        upxs[14]=0x20;
                        upxs[15]=0x20;
                 now=0;                                       //伪指针复位
                 key=0;                                       //密钥清零
                 KeyValue=16;                     //键值缓存初始
}
void condition_delete(void) //条件清除
{
     if(KeyValue==10)
         {
                delete();            //按下DELE键清除数据
         }
         KeyValue=16;                             //键值缓存清零
}
//*********************************************************************************************************************************
/*模块名称:定时器模块*/
/*模块功能:定时器0用于产生门铃效果,定时器1用于各种倒计时*/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于门铃
{
    switch(moshi)
   {
      case 1:{
                DoorBell=~DoorBell;
            time++;
             if(time<400)             //若需要拖长声音,可以调整 400 和 800
            {
               TH0=(8192-700)/32;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
             else if(time<800)
            {
               TH0=(8192-1000)/32;    //1ms 定时
               TL0=(8192-1000)%32;
            }
             else
            {
               time=0;                                  //计数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
                           moshi=0;                                     //跳出模式1
            }
                        break;
          }
          case 2:{
                           beep=~beep;
                         time++;
                         if(time<400)             //若需要拖长声音,调整 400
            {
               TH0=(8192-700)/32;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
                        else
                        {
                           time=0;                                  //计数清零
                        }
                        break;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用于自动关门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
    if(time1==20)//一秒
    {
      time2++;
            time1=0;
    }
}
//**********************************************************************************************************************************
/*模块名称帜:掉电模块*/
/*模块功能:支持门锁掉电后密码可保存而不丢失*/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此延时对于12M晶振
void Delay5us()
{
    _nop_();
    _nop_();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void Delay5ms()
{
    ushort n = 560;
    while (n--);
}
//起始信号
void AT24C04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AT24C04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发送应答信号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接收应答信号
bit AT24C04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T24C04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T24C04_RecvACK();
}
//向AT24C04写1页(16字节)数据,将TESTDATA开始的16个测试数据写如设备的00~0F地址中
void AT24C04_WritePage()
{
    uchar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for (i=0; i<16; i++)
    {
        AT24C04_SendByte(TESTDATA[i]);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AT24C04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从AT24C04读取1页(16字节)数据,将设备的00~0F地址中的数据读出存放在DATA区的BUF中
void AT24C04_ReadPage()
{
    uchar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8; i++)
    {
        BUF[i] = AT24C04_RecvByte();
        if (i == 7)
        {
            AT24C04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会NAK
        }
        else
        {
            AT24C04_SendACK(0); //回应ACK
        }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
/*模块名称:菜单模块*/
/*模块功能:用于密码修改,先输入旧密码,密码正确两次输入新密码*/
//********************************************************************************************************************************
void new_password(void)//密码修改函数
{
     uchar i,j;
           uchar tempxs1[]={"old mima   MENUi"};//提示:输入旧密码
     uchar tempxs2[]={"new mima   FIRST"};//提示:输入新密码一次
     uchar tempxs3[]={"new mima   AGAIN"};//提示:输入新密码二次
     uchar tempxs4[]={"password:       "};//password显示
     uchar tempxs5[]={"success  change "};//修改成功显示
     switch(menu)
         {
          case 1:{
                for(j=0;j<16;j++){
    upxs[j]=tempxs1[j];
   }
                if(tempword[5]!=0)
                {
                  AT24C04_ReadPage();//读取密码
                  for(i=0;i<8;i++)
                  {
                         if(BUF[i]!=0)//对比密码,判断是不是第一次使用
                        {
                            key1++;
                        }
                  }
                  if(key1==0)//如果是第一次使用
                  {
                     for(i=0;i<6;i++)
                    {
                             if(password[i]!=tempword[i])//对比初始密码
                           {
                            key++;
                           }
                    }
                        if(key==0)//密码正确进入菜单二输入新密码
                    {
                       delete();
                           for(i=0;i<8;i++)
                           {
                                     tempword[i]=0;//清空缓存数组
                           }
                           key=0;
                           key1=0;
                       menu=2;
                    }
                  }
                  if(key1!=0)//如果不是第一次使用
                  {
                          for(i=0;i<8;i++)
                    {
                            password[i]=BUF[i];
                             if(password[i]!=tempword[i])//对比密码
                            {
                               key++;
                            }
                    }
                        if(key==0)//密码正确进入菜单二输入新密码
                    {
                       delete();
                           for(i=0;i<8;i++)
                           {
                                     tempword[i]=0;//清空缓存数组
                           }
                           key=0;
                           key1=0;
                       menu=2;
                    }
                  }
                }
                break;
                }
          case 2:{
          for(j=0;j<16;j++){
    upxs[j]=tempxs2[j];
   }
                if(tempword[5]!=0)
                {
                   for(i=0;i<8;i++)
                   {
                       tempword1[i]=tempword[i];
                   }
                   delete();
                           for(i=0;i<8;i++)
                           {
                                     tempword[i]=0;//清空缓存数组
                           }
                       menu=3;                        //进入菜单三再次输入新密码
                }
                break;
                }
          case 3:{
          for(j=0;j<16;j++){
    upxs[j]=tempxs3[j];
   }
                if(tempword[5]!=0)
                {
                   for(i=0;i<8;i++)
                   {
                      if(tempword1[i]!=tempword[i])//对比密码
                         {
                             key++;
                         }
                   }
                   if(key==0)//如果第二次输入的密码与第一次相同
                   {
                       AT24C04_WritePage();  //写入新密码
                           for(i=0;i<8;i++)
                           {
                                     tempword[i]=0;//清空缓存数组
                                  tempword1[i]=0;//清空缓存数组
                           }
                          for(j=0;j<16;j++){
    upxs[j]=tempxs4[j];
                dwxs[j]=tempxs5[j];
   }
                        key=0;
                        menu=0;      //跳出密码修改菜单
                  TR1=1;
                        if(time2==2)                 //显示2秒
                 {
                         delete();
                   TR1=0;                    //关闭定时器1
                 }
                   }
                   if(key!=0)//如果第二次输入的密码与第一次不同
                   {
                              for(i=0;i<8;i++)
                           {
                                     tempword[i]=0;//清空缓存数组
                                  tempword1[i]=0;//清空缓存数组
                           }
                           dwxs[15]='n';
                           dwxs[14]='i';
                              dwxs[13]='a';
                           dwxs[12]='g';
                           dwxs[11]='a';
                          key=0;
                          menu=2;             //跳转到菜单2
                   }
                }
                }
         }
         KeyValue=16;             //键值初始
}
//********************************************************************************************************************************
/*模块名称:单函数区*/
/*模块功能:一些单独功能的函数*/
//********************************************************************************************************************************
void sure(void)//密码认证函数//
{
     uchar i;
    if(KeyValue==11)
         {
         AT24C04_ReadPage();
             for(i=0;i<6;i++)
                 {        password[i]=BUF[i];
                         if(password[i]!=tempword[i])//对比密码
                        {
                            key++;
                        }
                 }
                 if(key==0)                //密码正确,输出OK
                           {
                                dwxs[13]='O';
                                dwxs[14]='K';
                          shuchu=1;                    //开门
                                TR1=1;            //定时器1打开,启动倒计时
                                moshi=0;          //输入正确密码可关闭报警模式
                                beep=0;           //蜂鸣器复位
                                TR0=0;                              //并且关闭定时器0
                           }
                 if(key!=0)           //密码错误,次数累加
                        {
                                dwxs[12]='E';
                                dwxs[13]='R';
                                dwxs[14]='O';
                                dwxs[15]='R';
                                warn++;
                                if(warn==3)                    //输入错误3次,报警
                                {
                                         keyboard=1;    //三次错误则键盘锁住
                                   TR0=1;                      //定时器0启动
                             moshi=2;                    //模式2启动蜂鸣器报警
                                   warn=0;                    //累计清零
                                         TR1=1;                //启动键盘锁定倒计时
                                }
                        }
         }
}
//************************************************************************************************************************************
//附功能函数//
//************************************************************************************************************************************
void Add_Function(void)
{
          switch(time2)
        {
    case 4:{                     //门锁打开后4秒关闭
                   shuchu=0;           //关闭门锁电源
                   delete();                       //自动清除
                   if(keyboard==0)     //如果不是密码错误开启的定时器则关闭定时器1
                        {
                                 time2 =0;         //time2复位
                                 TR1=0;            //定时器1关闭
      }
      break;
                }
    case 60:{                     //键盘锁定一分钟
                         keyboard=0;         //键盘解锁
                         time2 =0;           //time2复位
                   TR1=0;                    //定时器1关闭
                        break;
                }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MOD=0x10;                                       //0001 0000//定时器1方式1,定时器0方式0
          TH0=(8192-700)/32;                  //定时器0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TH1=(65536-50000)/256;  //定时器1 50ms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shuchu=0;                                 //门锁初始化
          beep=0;                                         //警报初始化
          DoorBell=0;                                     //门铃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
//************************************************************************************************************************************
/*模块名称:主函数*/
/*模块功能:程序入口*/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AT24C04_WritePage();   //密码初始化(只需使用一次写入初始密码)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if(keyboard==0)        //如果密码错误三次则锁定键盘
         {
                  KeyDown();                       //按键检测
         }
                keysend();                         //数据传递
                lcdxianshi();                 //输入显示
                sure();                                   //密码认证
                condition_delete();    //按键清除
                new_password();        //密码修改
    Add_Function();               //附功能函数
……………………

网友A(2020-04-10):
3次错误之后不能锁键盘

网友B(2021-09-01):
你好,请问有这个的库文件吗

网友C(2022-05-03):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怎么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怎么用的吗?

先安装Proteus7.5版本,然后打开dsn文件,双击单片机 载入这个hex :电子锁(仿真版)\电子锁\代码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