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问题,老是显示bcdef未初始化

楼主(2018-04-19):
while(1)
        {
    int b,c,d,e,f;

    if(1<b&&b<c&&c<d&&d<e&&e<f&&f<16)
    {
    t=s;
    s=a[1][b]+a[b][c]+a[c][d]+a[d][e]+a[e][f]+a[f][16];
    if(s<t)
    {
        t=s;

    }
    }

网友A:
未给变量赋初值==耍流氓

网友B:
abcd初始化不只是定义变量,还要赋初始值。你没有给abcd赋初始值。

网友C:
  int b,c,d,e,f;
没看到你的b c d e f 从哪里获取值呢
而且还冒出来s t 还有个二维数组

网友D:
变量没有赋值,最关键的是定义应该放在函数最开头,怎么能放在while(1)里呢

网友E:
变量没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