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驱动TM1616源程序

楼主(2018-04-19):
/*本程序适用于没有SIP功能的单片机添加SIP发送功能*/
#include<pic.h>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define clk P10                                        //定义时钟管脚
#define clk RC3         //定义时钟管脚
#define dio RC5        //定义数据管脚
#define stb RC2        //定义片选管脚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E0,0x5C,0x3E,0x78,
                    0x37, 0x76, 0x38, 0x01, 0x41, 0x49,0x00};

unsigned char store_bank[4];  //建立数据列队3
//初始化函数体
void init()
   {
     ADCON1=0X07;
     TRISA=0X30;
     TRISB=0X03;
     TRISC=0X10;
     TRISD=0X00;
     PORTD=0XFF;
//    SSPSTAT=0X80;
//    SSPCON=0X31;
     INTCON=0X00;
     PIR1=0X00;
     stb=0;
   }
//---------------------TM1616发送1字节数据子程序------------------------------------------
void tm1616write(uchar wr_date)
{
        uchar i;
        stb =0; //片选管脚
        NOP();
        NOP();
        for(i=0;i<8;i++)//循环运行8次
        {
                clk=0;  //时钟管脚
                NOP();
                NOP();
                if(wr_date&0x01!=0)//查看数据的最小位是否为0
                {
                        dio=1; //数据管脚
                }
                else
                {
                        dio=0;//数据管脚
                }
                NOP();
                NOP();
                clk=1;  //时钟管脚
                NOP();
                wr_date=wr_date>>1;//数据左移1位
        }
}
//-------------------------TM1616采用固定地址显示数据子程序---------------------------------
void tm1616show(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data3,uchar data4)
{       uchar j;
        stb = 1;  //片选管脚
        clk = 1;  //时钟管脚
        dio = 1;  //数据管脚
        tm1616write(0x00);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4个GRID,7个SEG
        stb=1;      //片选管脚       //显示模式设置完毕,STB置1
        tm1616write(0x44); //数据命令设置,设置普通模式、固定地址、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
        stb=1;   // 片选管脚//数据命令设置完毕,STB置1
                tm1616write(0xC0); //设置显示地址1
                tm1616write(data1);//传输显示数据1
                stb=1;     //片选管脚        //显示数据1发送完毕STB置1
                tm1616write(0xC2);//设置显示地址1
                tm1616write(data2);//传输显示数据1
                stb=1;     //片选管脚        //显示数据1发送完毕STB置1
                tm1616write(0xC4); //设置显示地址1
                tm1616write(data3);//传输显示数据1
                stb=1;     //片选管脚        //显示数据1发送完毕STB置1
                tm1616write(0xC6); //设置显示地址2
                tm1616write(data4);//传输显示数据1
                stb=1;      //片选管脚       //显示数据1发送完毕STB置1
        tm1616write(0x8F);         //控制命令设置,设置显示开、显示最亮
        stb=1;              //片选管脚      //显示数据发送完毕STB置1
}
//T毫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y;
     while(t)
     {
     for(y=98;y--;);     //延时
     t--;
    }}
//运算------------------------------------
void count(uint y)
  {uchar ca;
   ca=y/0x64/0xa;    //求千位数/100=10数据/10等于一个千位数字 余数扔掉
   store_bank[3]=TABLE[ca];
   ca=(y/0x64)%0xa;    //千位数/100留下百位以下数据
   store_bank[2]=TABLE[ca];
   ca=(y%0x64)/0xa;     //求显示的个位
   store_bank[1]=TABLE[ca];
   ca=(y%0x64)%0xa;     //求显示的个位
   store_bank[0]=TABLE[ca];
  }
//TM1616主函数体---------------------------------------------
void main(void)
{ uint k;
   init();
        while(1)
        { for(k=0;k<9999;k++)
              {count(k);
                tm1616show(store_bank[3],store_bank[2],store_bank[1],store_bank[0]);  //带数据
                 DELAY(50);
              }

网友A(2019-10-17):
看看是否用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