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音中的“ !”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8-04-19):
比如说: if ( key1!=0xff)    这个里面的“!”为什么要加个叹号?

网友A:
!=是不等于的意思

网友B:
非的意思

网友C:
!是非的意思,!=表示不等于

网友D:
c语言中“!”是“非”的意思,与等号连用是“不等于”的意思,常用于判断语句,在这里是说:如果key1的值不等于0xff,那么接下来执行if下的语句

网友E:
这是一个if的判断语句,!是非的意思,!=是不等于的意思,意思是如果key不等于0xff

网友F:
非的意思啊

网友G:
是“”不“”的意思

网友H:
不等于的意思

网友I:
就是取反的意思

网友J:
与或非的非

网友K:
非,不等的意思

网友L:
老铁就是   非   的意思

网友M:
非,不等于

网友N:
不等于啊

网友O:
"!="表示不等于;

网友O:
如果:key1端口不等于11111111(0xff:十六进制)

网友P:
非,!=就是不等于

网友Q:
就是的意思,例如a!=1,意思就是a不等于1;

网友R:
非,同时还有与、或、

网友R:
这是相对于C语言的,和单片机的东西

网友S:
不是叹号,是“非”的意思

网友T:
非的意思,

网友U:
是不等于的意思

网友V:
非就是不

网友W:
非的意思!

网友X:
是非的意思

网友Y:
相当于Not,!=就是不等于.

网友Z:
凑字数 ,其实就是一个字   不

网友AA:
!的意思是不等于

网友AB:
!就是非的意思 !=表示不等于

网友AC:
!的意思是“非”

网友AD:
就是不等于的意思,要和=连起来看,两个==就是等于

网友AE:
!是非,也就是0变1,1变0,!=是不等于

网友AF:
是 与或非 中的那个 非

网友AG:
不等于的意思 逻辑关系中用!是取反

网友AH:
和c语言中一样,!=表示不等于

网友AI:
!是非,!=是不等于

网友AJ:
就是  否  的意思,可以理解为not, 举例:a!=b就是a不等于b。

网友AK:
!非
!= 不等于
!a a为0时为真,a不为0时为假

网友AL:
与或非的非 也是 不等于

网友AM:
!是不的意思,!=表示:不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