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单片机继电器控制程序遇到困难

楼主(2018-04-19):
目的是按键控制继电器,当输出高电平时继电器释放,约200毫秒后再次吸合,是单按键控制程序,用到switch case语句计按键次数,但是程序好像不能执行延时函数。
                        case(4):
                         LED1=1;
                         delayms(200);
                         LED1=0;
                         break;

这是第四次按按键的代码只执行了LED1=1后面的就不执行了,是代码写错了,还是其他原因,恳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B1=P2^1;
sbit LED=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f=0;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void main()
{
        while(1)
        {
                if(PB1==0)
                {
                        delayms(10);
                        if(PB1==0)
                        {
                                f++;
                                if(f==5)f=1;
                        }
                        while(PB1==0);

                }
                switch(f)
                {
                        case(1):
                                        LED=0;
                                        //ddelay();
                                        break;
                        case(2):
                                        LED=1;
                                        break;
                        case(3):
                                        LED1=0;
                                        //ddelay();
                                        break;
                        case(4):
                         LED1=1;
                         delayms(200);
                         LED1=0;
                         break;
                }

        }
}

网友A:
好像是不能在case执行完一个语句后再加延时,我之前加过一个beep()函数也是一直循环响,高手指教一下呗

网友B:
f要清0,否则程序不断重复执行case(4):的内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B1=P2^1;
sbit LED=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f=0;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void main()
{
        while(1)
        {
                if(PB1==0)
                {
                        delayms(10);
                        if(PB1==0)
                        {
                                f++;
//                                if(f==5)f=1;
                        }
                        while(PB1==0);
                }
                switch(f)
                {
                        case(1):
                        LED=0;
                        LED1=1;
                        //ddelay();
                        break;
                        case(2):
                        LED=1;
                        break;
                        case(3):
                        LED1=0;
                        //ddelay();
                        break;
                        case(4):
                        LED1=1;
                        delayms(200);
                        LED1=0;
                        f=0;
                        break;
                }
        }
}

网友C:
继电器动作需要时间,200ms延时太短,改为2000ms延时试一试

楼主:
2000ms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要清0,否则程序不断重复执行case(4):的内容,
#include

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感谢你了,可是我也不懂是为什么,我的代码前面已经用if语句限制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感谢你了,可是我也不懂是为什么,我的代码前面已经用if语句限制了啊

你的代码本身有缺陷,在主循环中不断判断按键状态,按键按下f+1,switch(f)依据f值执行相应分支,f初始为0.switch(f)不执行任何分支,当f值等于1~4时,switch(f)是依据f值不断重复执行相应分支,只是case(1):至case(3):的状态固定,你看不出变化,当重复执行case(4):时问题就明显反映出来了。如果改成如下代码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B1=P3^4;
sbit LED=P1^0;
sbit LED1=P1^1;
unsigned char f=0;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void main()
{
        while(1)
        {
                if(PB1==0)
                {
                        delayms(10);
                        if(PB1==0)
                        {
                                f++;
                                if(f==5)f=0;
                                switch(f)
                                {
                                        case(0):
                                        LED=1;
                                        LED1=1;
                                        break;
                                        case(1):
                                        LED=0;
                                        LED1=1;
                                        //ddelay();
                                        break;
                                        case(2):
                                        LED=1;
                                        break;
                                        case(3):
                                        LED1=0;
                                        //ddelay();
                                        break;
                                        case(4):
                                        LED1=1;
                                        delayms(200);
                                        LED1=0;
                                        break;
                                }
                                while(!PB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本身有缺陷,在主循环中不断判断按键状态,按键按下f+1,switch(f)依据f值执行相应分支,f初始为 ...

谢谢了,你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D:
学习了。编程的细节很重要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