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风扇控制系统源码与仿真原理图(自然,睡眠模式与风速调节功能)

楼主(2018-04-19):
分享一个自己做的单片机设计
智能风扇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功能非常多多,带三挡风速调节,还有正常,睡眠,自然3个模式,是按键控制的。

单片机风扇源程序如下:
//数码管低电平有效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et.h"
#include "myinit.h"
#include "function.h"

uint  signal;
uint  q;                //用于DS18B20  j秒读取一次数据
uchar code a[]={                //定义数组,用于数码管显示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
};
/*******************************************************************************/
uchar  TH=50,TL=10;    //定义温度上下限
uchar  t[2]={20,20},*pt;                //用来存放温度值,测温程序就是通过这个数组与主函数通信的
uchar  TempBuffer1[9]={0x2b,0x31,0x32,0x32,0x2e,0x30,0x30,0x43,'\0'};
                                                                //显示实时温度,上电时显示+125.00C
uchar  TempBuffer0[17]={0x54,0x48,0x3a,0x2b,0x31,0x32,0x35,0x20,
                                                                0x54,0x4c,0x3a,0x2b,0x31,0x32,0x34,0x43,'\0'};
                                                                //显示温度上下限,上电时显示TH:+125 TL:+124C
uchar code dotcode[4]={0,25,50,75};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TH=50,TL=10;    //定义温度上下限
        init_timer();        //初始化
        init();                        //初始化
        pt=ReadTemperature(TH,TL,0x3f);                 //上限温度-22,下限-24,分辨率10位,也就是0.25C
                                                                                 //读取温度,温度值存放在一个两个字节的数组
        covert1();                //将温度转换为LCD显示的据数
        while(1)                //等待启动
        {
                scan();
                if(flag_modle==1)
                {
                        led_normal=1;
                        led_style=1;
                        break;
                }
        }
        close_motor=1;        //打开电机电源
        while(1)                //启动后进入循环扫面状态
        {
                scan();
                switch(flag_modle)
                {
                        case 1:
                                choice_speed();
                                break;
                        case 2:
                                choice_modle();
                                flag_modle=1;
                                break;
                        case 3:
                                stop_operation();
                                break;
                }
/*                if(q>60)                    //3S读取一次温度
                {
                        pt=ReadTemperature(TH,TL,0x3f);                 //上限温度-22,下限-24,分辨率10位,也就是0.25C
                                                                                                 //读取温度,温度值存放在一个两个字节的数组
                        covert1();
                }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i>=20)            //定时1S
        {
                i=0;
                time--;
                if(time<=0)
                        time=0;
        }
        if(q>20)           //定时3S,3S测一次温度
        {
                q=0;
                pt=ReadTemperature(TH,TL,0x3f);
                covert1();
        }
        if((t[1]>TH)|(t[1]<TL))        //温度  TL<t[1]<TH  时,关闭电机
        {
                close_motor=0;                //关闭电机电源
                init();                                //初始化
        }
        else
                close_motor=1;            //打开电机电源

        i++,q++;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set.h"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scan(void)
{
        if(speed==1)//风速
        {
                delay(10);
                if(speed==1)
                {
                        while(speed);
                        flag_modle=1;        //模式标志位
                        flag_speed++;
                        signal=1;                //按键信号标志,用于选择模式
                        if(flag_speed>4)
                                flag_speed=1;
                }
        }
        if(style==1)//模式
        {
                delay(10);
                if(style==1)
                {
                        while(style);
                        flag_modle=2;        //模式标志位
                        flag_style++;
                        signal=1;                //按键信号标志,用于选择模式
                        if(flag_style>3)
                                flag_style=1;
                }
        }
        if(stop==1)//停止
        {
                delay(10);
                if(stop==1)
                {
                        while(stop);
                        flag_modle=3;        //模式标志位
                        signal=1;                //按键信号标志,用于选择模式
                }
        }
}

#include "function.h"
//风速选择 1:弱  2:中   3:强   4:超强
void choice_speed(void)
{
        switch(flag_speed)
        {
                case 1:
                //        led_style=0;
                        led_stop=0;
                        time=0;
                        display();
                        o_spuerhigh=0;
                        o_high=0;
                        o_middle=0;
                        o_low=1;    //开——低
                        led_speed=1;
                        c_display=0;

                        if(flag_style==3)        //nature
                        {
                                led_style=1;
                                time=8;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low=1;
                                        scan();
                                        if(signal)
                                        {
                                                break;
                                        }
                                }
                                c_display=1;
                                time=8;//停转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low=0;
                                        scan();
                                        if(signal)
                                        {
                                                break;
                                        }
                                }
                                c_display=1;
                                signal=0;
                        }
                        if(flag_style==2)          //sleep
                        {
                                led_normal=0;
                                led_sleep=1;
                                led_nature=0;
                                led_style=1;
                                time=4;//转4s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low=1;
                                        scan();
                                        if(signal)
                                                break;
                                }
                                c_display=1;
                                time=8;//停转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 0;
                                        display();
                                        o_low=0;
                                        scan();
                                        if(signal)
                                                break;
                                }
                                c_display=1;
                                signal=0;
                        }
                        break;
                case 2:
                        //led_style=0;
                        c_display=0;
                        time=0;
                        display();
                        led_stop=0;
                        o_low=0;
                        o_high=0;
                        o_spuerhigh=0;
                        o_middle=1;        //开——中
                        led_speed=1;

                        if(flag_style==3)        //nature
                        {
                                led_style=1;
                                time=8;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middle=1;
                                        scan();
                                        if(signal)
                                        {
                                                break;
                                        }
                                }
                                c_display=1;
                                time=8;//停转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middle=0;
                                        scan();
                                        if(signal)
                                        {
                                                break;
                                        }
                                }
                                c_display=1;
                                signal=0;
                        }
                        if(flag_style==2)          ///////////
                        {
                                led_sleep=0;
                                led_normal=1;
                                led_nature=0;
                        }
                        break;
                case 3:
                //        led_style=0;
                        c_display=0;
                        time=0;
                        display();
                        led_stop=0;
                        o_low=0;
                        o_middle=0;
                        o_spuerhigh=0;
                        led_speed=1;//开——强
                        o_high=1;

                        if(flag_style==3)          ////////////////
                        {
                                led_style=1;
                                time=8;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high=1;
                                        scan();
                                        if(signal)
                                                break;
                                }
                                c_display=1;
                                time=8;//停转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high=0;
                                        scan();
                                        if(signal)
                                                break;
                                }
                                c_display=1;
                                signal=0;
                        }
                        if(flag_style==2)          /////////////
                        {
                                led_sleep=0;
                                led_normal=1;
                                led_nature=0;
                        }
                        break;
                case 4:
                //        led_style=0;
                        c_display=0;
                        time=0;
                        display();
                        led_stop=0;
                        o_low=0;
                        o_middle=0;
                        o_high=0;
                        led_speed=1;//开——超强
                        o_spuerhigh=1;

                        if(flag_style==3)          ////////////////
                        {
                                led_style=1;
                                time=8;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spuerhigh=1;
                                        scan();
                                        if(signal)
                                                break;
                                }
                                c_display=1;
                                time=8;//停转
                                while(signal==0 && (time))
                                {
                                        c_display=0;
                                        display();
                                        o_spuerhigh=0;
                                        scan();
                                        if(signal)
                                                break;
                                }
                                c_display=1;
                                signal=0;
                        }
                        if(flag_style==2)          /////////////
                        {
                                led_sleep=0;
                                led_normal=1;
                                led_nature=0;
                        }
                        break;
        }
}
/*******************************************************************************/
//模式选择         1:正常   2:睡眠   3:自然
void choice_modle(void)
{
        switch(flag_style)
        {
                case 1:                                //正常
                        led_style=1;
                        led_normal=1;
                        led_nature=0;
                        led_sleep=0;
                        break;
                case 2:                            //睡眠         //////////
                        led_style=1;
                        time=4;//转4s
                        flag_speed=1;
                        led_normal=0;
                        led_nature=0;
                        led_sleep=1;
                case 3:                            //自然风         /////
                        led_style=1;
                        time=8;//转8s
                        led_normal=0;
                        led_nature=1;
                        led_sleep=0;
                        break;

                        break;
        }
}

调试中的代码与Proteus7.8版本的仿真下载(代码存在一些Keil版本兼容性问题):
最终代码下载:经过2楼提醒后 修复某些Keil会编译错误的问题

网友A(2018-05-19):
楼主您好!下载的程序无法通过编译,请指导,谢谢!

网友B(2019-10-30):
大佬求教

网友C(2020-05-31):
楼上的keil版本不支持

网友D(2021-10-28):
楼主  有详细的模块分析和使用说明吗

网友E(2022-1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下载的程序无法通过编译,请指导,谢谢!

怎么解决啊求求大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啊求求大佬

unsigned定义问题,新版编译会报错,你下载楼主修复后的代码即可

网友G(2023-03-14):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啊求求大佬

是不是存储盘符不同。删了工程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