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LED点阵时钟(移动+翻页显示)单片机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4-19):
16*64LED点阵翻页时钟制作资料分享给大家,移动显示+翻页显示,带农历、温度,附件里有完整的源文件+仿真

单片机源码:
/***********************************************************
名称:                16*64点阵
MCU:                STC89C52
晶振:                22.1184M
时间:
外部器件:        16*64点阵,ds1302
接线:                见DS1302.h,DS18B20.h和本主文件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zimo.h"

#define H_PORT P0       //ABCD P1

sbit RData         =         P2^0; //RData=P2^0,GData=P2^1
sbit GData  =   P2^1;
sbit L_CLK        =         P2^2;
sbit L_STB         =         P2^3;
sbit R_OE   =         P2^4;  //R EN=P2^4,G EN=P2^5
sbit G_OE   =   P2^5;

//sbit Data=P2^1;         //RData=P2^0,GData=P2^1
//sbit OE=P2^6;        //R EN=P2^5,G EN=P2^6

sbit key_add=P3^1;
sbit key_dec=P3^2;
sbit key_adj=P3^0;
sbit key_esc=P3^3;

/*
//自己的家里的接线
sbit H_CLK         =         P2^5;
sbit H_D         =         P2^4;
sbit L_CLK        =         P2^0; **
sbit L_D         =         P2^2; **
sbit L_STB         =         P2^1;  **
sbit L_OE   =         P2^6; **

sbit key_add=        P3^7;
sbit key_dec=        P3^5;
sbit key_adj=   P3^6;
sbit key_esc=   P3^4;        */

#define FESTIVAL_MAX 9                        //定义农历节日数
#define KEY_VAL 5               //定义按键手感

/*#define DISP_EN()
{
        R_OE=1     //4094高电平输出使能
        G_OE=1
}
#define DISP_DIS()
{
        R_OE=0;
        G_OE=0;
}  */

SYSTEMTIME CurrentTime;
unsigned char status=0;                        //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disp_mode=0;                //显示状态
unsigned char offset=0;                           //移动显示用的变量
unsigned char disrow=0;                        //当前扫描行
unsigned char k=0;                                //往buff中填的字
unsigned int  t_counter=0,stop_counter=0,stop_time=0;
unsigned char f1=18,f2=18,f3=18,f4=18,f5=18,f6=18;  //18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全部翻页的情况了.
bit switch_flag=0,stop_bit=0;
bit one_sec_flag=0,half_sec_flag;
bit nongli_flag=0,nongli_change_flag=0,festival_flag=0;
unsigned char T_int,T_dec;                //计算温度用
unsigned char temp_time[6];     //翻页钟用到
unsigned char festival_num;                //节日计数

bit add_flag=0;
bit dec_flag=0;
bit adj_flag=0;
bit esc_flag=0;

unsigned char ka=0,kb=0,kc=0,kd=0;  //按键用

unsigned char alarm_hour,alarm_min;
bit alarm_enable=0,alarm_flag=0;

unsigned char code mode[4]={0,1,7,8}; //几种显示模式的排列,依次为
                                     //0:流动显示年月日+固定一段时间翻页钟
                                     //1:翻页钟
                                     //7:全部流动显示
                                     //8:温度
unsigned char date[53]=
{
        10,10,10,10,10,10,10,10,                 //开头8个空格
        2,0,                                                         //21世纪
        0,9,                                                         //年数据        No.10,11
        49,50,                                                        //“年”
        0,1,                                                        //月数据         No.14,15
        51,52,                                                        //“月”
        0,1,                                                        //日数据        No.18,19
        53,54,                                                        //“日”

        10,                                                 //空格

        55,56,57,58,                                        //“星期”
        25,26,                                                        //星期几        No.27,28

        10,                                                                //空格

        0,0,                                                          //小时数据         No.30,31
        11,                                                        // :                  No.32
        0,0,                                                          //分钟数据         No.33,34
        11,                                                            // :                No.35
        0,0,                                                           //秒数据         No.36,37

        10,                                                                //空格

        10,10,12,10,13,14,                            //温度                 No.39,40,42

    10,10,10,10,10,10,10,10,       //MAX       No.52
};

unsigned char code moon_date[48]=
{
    10,10,10,10,10,10,10,10,                 //开头8个空格
    10,10,                          //No.8,9
    10,10,                          //No.10,11
    49,50,                          //“年”
    10,10,                          //No.14,15
    10,10,                          //No.16,17
    51,52,                          //“月”
    10,10,                          //No.20,21
    10,10,                          //No.22,23
    10,10,10,10,10,10,10,10,                 //开头8个空格
    10,10,10,10,10,10,10,10,                 //开头8个空格
    10,10,10,10,10,10,10,10,       //开头8个空格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_date[]=
{
        10,10,10,10,10,10,10,10,                 //开头8个空格
        2,0,                                                         //21世纪
        0,9,                                                         //年数据        No.10,11
        49,50,                                                        //“年”
        0,1,                                                        //月数据         No.14,15
        51,52,                                                        //“月”
        0,1,                                                        //日数据        No.18,19
        53,54,                                                        //“日”

        10,                                                 //空格

        55,56,57,58,                                        //“星期”
        25,26,                                                        //星期几        No.27,28

        10,                                                                //空格

        0,0,                                                          //小时数据         No.30,31
        11,                                                        // :                 No.32
        0,0,                                                          //分钟数据         No.33,34
        11,                                                            // :                No.35
        0,0,                                                           //秒数据         No.36,37

        10,                                                                //空格

        10,10,12,10,13,14,                            //温度                 No.39,40,42

    10,10,10,10,10,10,10,10,       //MAX       No.52
};
unsigned char code week_data[]={00,25,27,29,31,33,35,53};  //一二三四五六日
unsigned char code moon_data1[]={45,43,47,29};        //初十廿三
unsigned char code festival_table[][2]=
{
        {1,1},                //0 春节
        {1,15},                //1 元宵
        {44,44},        //2 清明    阳历的难以确定
        {5,5},                //3 端午
        {7,15},                //4 中元
        {8,15},                //5 中秋
        {9,9},                //6 重阳
        {11,7},                //7 冬至
        {12,30},        //8 除夕
};
unsigned char code qingming_table[6]=
{
    0x77,    //2000~2007
    0x33,    //2008~2015
    0x33,    //2016~2023
    0x33,    //2024~2031
    0x33,    //2032~2039
    0x33,    //2040~2047
};
/*-----------线性排布,不需查表---------
unsigned char code festival_data[]=
{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set_row(unsigned char row);
void sendRbyte(unsigned char wdata);
void sendR2by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n);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time_to_buff(void);
void time_to_buff_all(void);
void update_buff(void);
void key_scan(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et_temp(void);
void shutter_clock(void);
void festival_check(void);
void alarm_check(void);
void alarm(void);

void main(void)
{
        Initial_DS1302();
        time_to_buff_all();

        Timer_init();

        while(1)
        {
        update_buff();

                 for(disrow=0;disrow<16;disrow++)                  //disrow,当前扫描的行
                {
                        L_STB=0;
                        set_row(disrow);                //行595的输出.依次点亮1~16行.
                        display(disp_mode);
                        L_STB=0;
                        L_STB=1;
                        R_OE=0;                   //列595输出
                        G_OE=0;
                        delay_nms(1);  //此处延时,请根据点阵闪烁状况加以调整,仿真时候无法仿真闪烁.这里延时可以调流动速度
                        R_OE=1;
                        G_OE=1;
/*************************************************        原始代码********************************************************/
/*                    display(disp_mode);
            DISP_DIS();
            set_row(disrow);                //行4094的输出.依次点亮1~16行.
            L_STB=1;
                        DISP_EN();
                        delay_nms(1);       //此处延时,请根据点阵闪烁状况加以调整,仿真时候无法仿真闪烁.
/*****************************************************        原始代码**************************************************/
                }
                if(stop_counter>stop_time)
                {
                        disp_mode=0;
                        offset++;
                        stop_counter=0;
                        stop_bit=0;
                }
        if(stop_bit==0) offset++;
                if(disp_mode==1)
                {
                        if(f1<200) f1++;
                        if(f2<200) f2++;
                        if(f3<200) f3++;
                        if(f4<200) f4++;
                        if(f5<200) f5++;
                        if(f6<200) f6++;
                }
                if(nongli_flag==0) key_scan();  //显示农历时调整会出现错误,图省力屏蔽了
        }
}

void Timer_init(void)                                        //12.5ms中断一次
{
        EA=0;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0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22.1184M晶振用这个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R0=1;                //开定时器运行
    EA=1;
}

void T0_ISP(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46080)/256;    //22.1184M晶振用这个
    //TL0=(65536-46080)%256;
        t_counter++;
    if(t_counter==20) half_sec_flag=1;
    if(t_counter==40) {t_counter=0;one_sec_flag=1;}
        if(stop_bit==1) stop_counter++;

    if(ka!=0)
        {
        ka--;
        if(ka==0 && key_add==0) add_flag=1;
    }
        else if(key_add==0)ka=KEY_VAL;

    if(kb!=0)
        {
        kb--;
        if(kb==0 && key_dec==0) dec_flag=1;
    }
        else if(key_dec==0)kb=KEY_VAL;

    if(kc!=0)
        {
        kc--;
        if(kc==0 && key_adj==0) adj_flag=1;
    }
        else if(key_adj==0)kc=KEY_VAL;

    if(kd!=0)
        {
        kd--;
        if(kd==0 && key_esc==0) esc_flag=1;
    }
        else if(key_esc==0)kd=KEY_VAL;
}

void update_buff(void)
{
    unsigned char i;
    if(nongli_change_flag==1)
    {
        if(nongli_flag==1)
        {
            for(i=0;i<46;i++)
                date[i]=moon_date[i];

            DS1302_GetTime_ALL(&CurrentTime);
            nongliCONV();

            date[8]= (CurrentTime.Year+100-84)%10*2+59;   //从"甲"开始
            date[9]= (CurrentTime.Year+100-84)%10*2+60;
            date[10]=(CurrentTime.Year+100-84)%12*2+79;   //从"子"开始
            date[11]=(CurrentTime.Year+100-84)%12*2+80;

            if(CurrentTime.Month<11)    //不显示为“零一月”
            {
                                if(CurrentTime.Month==1)
                                {
                                        date[14]=108;                //"正"
                                        date[15]=109;
                                }
                                else if(CurrentTime.Month==10)
                {
                    date[14]=43;                //"十"
                                        date[15]=44;
                }
                else
                                {
                                        date[14]=CurrentTime.Month%10*2+23;     //月个位
                                        date[15]=CurrentTime.Month%10*2+24;     //
                                }
                date[16]=51;
                date[17]=52;                            //"月"

                switch(CurrentTime.Day)
                {
                    case 10:
                    date[18]=45;                        //"初"
                    date[19]=46;
                    date[20]=43;                        //"十"
                    date[21]=44;
                    break;

                    case 20:
                    date[18]=27;                        //"二"
                    date[19]=28;
                    date[20]=43;                        //"十"
                    date[21]=44;
                    break;

                    case 30:
                    date[18]=29;                        //"三"
                    date[19]=30;
                    date[20]=43;                        //"十"
                    date[21]=44;
                    break;

                    default:
                    date[18]=moon_data1[CurrentTime.Day/10];     //日十位
                    date[19]=moon_data1[CurrentTime.Day/10]+1;   //
                    date[20]=CurrentTime.Day%10*2+23;     //日个位
                    date[21]=CurrentTime.Day%10*2+24;     //
                    break;
                }
                date[22]=10;
                date[23]=10;
            }
            else
            {
                date[14]=43;                          //"十"
                date[15]=44;                          //
                date[16]=CurrentTime.Month%10*2+23;   //月个位
                date[17]=CurrentTime.Month%10*2+24;   //
                switch(CurrentTime.Day)
                {
                    case 10:
                    date[20]=45;                        //"初"
                    date[21]=46;
                    date[22]=43;                        //"十"
                    date[23]=44;
                    break;

                    case 20:
                    date[20]=27;                        //"二"
                    date[21]=28;
                    date[22]=43;                        //"十"
                    date[23]=44;
                    break;

                    case 30:
                    date[20]=29;                        //"三"
                    date[21]=30;
                    date[22]=43;                        //"十"
                    date[23]=44;
                    break;

                    default:
                    date[20]=moon_data1[CurrentTime.Day/10];     //日十位
                    date[21]=moon_data1[CurrentTime.Day/10]+1;   //
                    date[22]=CurrentTime.Day%10*2+23;     //日个位
                    date[23]=CurrentTime.Day%10*2+24;     //
                    break;
                }
            }
            if(festival_flag==1)
                        {
                                for(i=0;i<4;i++)
                                {
                                        date[26+i]=110+4*festival_num+i;
                                }
                        }
            nongli_change_flag=0;
        }
        else
        {
            for(i=0;i<48;i++)
                date[i]=init_date[i];

            time_to_buff_all();
            nongli_change_flag=0;
        }
    }

        if(half_sec_flag==1&&nongli_flag==0)     //0.5S
        {
        half_sec_flag=0;
//                date[32]=10;           //秒点 闪烁
//                date[35]=10;           //秒点 闪烁
        time_to_buff();
                switch(status)
                {
                        case 0:
                        break;
                        case 1:
                        date[10]=103,date[11]=103;
                        break;
                        case 2:
                        date[14]=103,date[15]=103;
                        break;
                        case 3:
                        date[18]=103,date[19]=103;
                        break;
                        case 4:
                        date[27]=103,date[28]=103;
                        break;
                        case 5:
                        date[30]=103,date[31]=103;
                        break;
                        case 6:
                        date[33]=103,date[34]=103;
                        break;
                        case 7:
                        date[36]=103,date[37]=103;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one_sec_flag==1&&nongli_flag==0)      //1.0S
        {
                one_sec_flag=0;

        if((disp_mode==8||k==0)&&nongli_flag==0) get_temp();
        if(alarm_flag==1) alarm();
                date[32]=11;
        date[35]=11;
                if(status!=0) time_to_buff_all();
                else time_to_buff();
        }
}

void get_temp(void)                                                //读取温度
{
        ReadTemperature();
        date[39]=T_int/10;
        date[40]=T_int%10;
        date[42]=T_dec;
}

void festival_check(void)                                //判断是否节日
{
        unsigned char i;

    if(qingming_table[CurrentTime.Year>>3]&(0x80>>(CurrentTime.Year%8)))    //查清明节的表
    i=1;
    else i=0;

    if( (CurrentTime.Month==4) &&(CurrentTime.Day==(0x04+i)) )
    {
        festival_flag=1;
                festival_num=2;
    }
    else
    {
        nongliCONV();
        for(i=0;i<FESTIVAL_MAX;i++)
        {
            if((CurrentTime.Month==festival_table[i][0])&&(CurrentTime.Day==festival_table[i][1]))
            {
                festival_flag=1;
                festival_num=i;
                break;
            }
            else festival_flag=0;
        }
    }
}

void alarm_check(void)                  //判断是否闹铃
{
        if(alarm_enable==1)
        {
                if(CurrentTime.Hour==alarm_hour&&CurrentTime.Minute==alarm_min)
                        alarm_flag=1;
        }
}

void alarm(void)                        //响闹铃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mode)                //送显示数据
{
        unsigned char i;
        switch(mode)
        {
                case 0:                    //流动暂停显示
                if(switch_flag==1)        {k=0;switch_flag=0;}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if(k==30&&nongli_flag==0) {stop_bit=1,stop_time=900,disp_mode=1;}//到了时间的时候停一下。
                        if(k==39&&nongli_flag==0) {stop_bit=1,stop_time=40;}        //温度也停一下下。
                        if(k>44&&nongli_flag==0)
            {
                k=0;
                nongli_flag=~nongli_flag;
                nongli_change_flag=1;
            }
            if(k>24&&festival_flag==0&&nongli_flag==1)
            {
                k=0;
                nongli_flag=~nongli_flag;
                nongli_change_flag=1;
            }
                        else if(k>30&&festival_flag==1&&nongli_flag==1)
                        {
                k=0;
                nongli_flag=~nongli_flag;
                nongli_change_flag=1;
            }
                }
                break;

        case 7:             //全部流动显示
        if(switch_flag==1)        {k=0;switch_flag=0;}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if(nongli_flag==0&&k>44)
            {
                k=0;
                nongli_flag=~nongli_flag;
                nongli_change_flag=1;
            }
            if(k>24&&festival_flag==0&&nongli_flag==1)
            {
                k=0;
                nongli_flag=~nongli_flag;
                nongli_change_flag=1;
            }
                        else if(k>30&&festival_flag==1&&nongli_flag==1)
                        {
                k=0;
                nongli_flag=~nongli_flag;
                nongli_change_flag=1;
            }
                }
        break;

        case 8:         //固定显示温度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39+i]][disrow]);
        break;

                case 1:                        //翻页钟显示
                shutter_clock();
                break;

                case 2:                                           //显示时间
                if(switch_flag==1)        {/*k=23;*/switch_flag=0;}
                if(k<30)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
                }
                if(k==30)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30+i]][disrow]);
                }
                break;

                case 3:                                           //显示年
                if(switch_flag==1)        {k=0;switch_flag=0;}
                if(k<10)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
                }
                if(k==10)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10+i]][disrow]);
                }
                break;

                case 4:                                           //显示月
                if(switch_flag==1)        {k=10;switch_flag=0;}
                if(k<14)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
                }
                if(k==14)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14+i]][disrow]);
                }
                break;

                case 5:                                           //显示日
                if(switch_flag==1)        {k=14;switch_flag=0;}
                if(k<18)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
                }
                if(k==18)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18+i]][disrow]);
                }
                break;

                case 6:                                           //显示星期
                if(switch_flag==1)        {k=18;switch_flag=0;}
                if(k<23)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disrow]);
                        sendR2byte(a[date[k+8]][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
                }
                if(k==23)
                {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23+i]][disrow]);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hutter_clock(void)                                //翻页钟
{
                if(date[30]!=temp_time[0]) f1=0;                                                                //时十位
                if(f1<17)
                {
                        if(date[30]==0) sendRbyte(a[15][disrow+f1]);
                        else sendRbyte(a[date[30]-1][disrow+f1]);
                }
                else sendRbyte(a[date[30]][disrow]);

                if(date[31]!=temp_time[1]) f2=0;                                                                //时个位
                if(f2<17)
                {
                        if(date[31]==0) sendRbyte(a[17][disrow+f2]);
                        else sendRbyte(a[date[31]-1][disrow+f2]);
                }
                else sendRbyte(a[date[31]][disrow]);

                sendRbyte(a[date[32]][disrow]);                                                            //冒号

                if(date[33]!=temp_time[2]) f3=0;                                                                //分十位
                if(f3<17)
                {
                        if(date[33]==0) sendRbyte(a[19][disrow+f3]);
                        else sendRbyte(a[date[33]-1][disrow+f3]);
                }
                else sendRbyte(a[date[33]][disrow]);

                if(date[34]!=temp_time[3]) f4=0;                                                                //分个位
                if(f4<17)
                {
                        if(date[34]==0) sendRbyte(a[21][disrow+f4]);
                        else sendRbyte(a[date[34]-1][disrow+f4]);
                }
                else sendRbyte(a[date[34]][disrow]);

                sendRbyte(a[date[35]][disrow]);                                                            //冒号

                if(date[36]!=temp_time[4]) f5=0;                                                                //秒十位
                if(f5<17)
                {
                        if(date[36]==0) sendRbyte(a[19][disrow+f5]);
                        else sendRbyte(a[date[36]-1][disrow+f5]);
                }
                else sendRbyte(a[date[36]][disrow]);

                if(date[37]!=temp_time[5]) f6=0;                                                                //秒个位
                if(f6<17)
                {
                        if(date[37]==0) sendRbyte(a[21][disrow+f6]);
                        else sendRbyte(a[date[37]-1][disrow+f6]);
                }
                else sendRbyte(a[date[37]][disrow]);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count)                //软件延时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240;j++);                                  //120 改成45看看
}

void set_row(unsigned char row)         //选定显示行
{
        H_PORT=(row&0x0f);
}

void sendRbyte(unsigned char wdata)                                                //模拟spi的方式往列4094传送字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_CLK=0;                //时钟拉低
                RData=~wdata&0x80;
//                GData=~wdata&0x80;
                L_CLK=1;                //时钟拉高,产生上升沿
                wdata <<= 1;        //左移一位
        }
}

void sendR2by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n)        //模拟spi的方式往列4094传送字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L_CLK=0;                //时钟拉低
                RData=~wdata&0x80;
//                GData=~wdata&0x80;
                L_CLK=1;                //时钟拉高,产生上升沿
                wdata <<= 1;        //左移一位
        }
}

void time_to_buff(void)                                        //读取时间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if(CurrentTime.Second<1) alarm_check();

        temp_time[0]=date[30];
        temp_time[1]=date[31];
        temp_time[2]=date[33];
        temp_time[3]=date[34];
        temp_time[4]=date[36];
        temp_time[5]=date[37];

           date[30]=CurrentTime.Hour/10;                    //小时
           date[31]=CurrentTime.Hour%10;                      //小时
           date[33]=CurrentTime.Minute/10;                 //分钟
           date[34]=CurrentTime.Minute%10;                  //分钟
           date[36]=CurrentTime.Second/10;                  //秒
           date[37]=CurrentTime.Second%10;                  //秒

        if(date[30]==0&date[31]==0&date[33]==0&date[34]==0&date[36]==0&date[37]==0)
        {
                   date[10]=CurrentTime.Year/10;            //年
                   date[11]=CurrentTime.Year%10;            //年
                   date[14]=CurrentTime.Month/10;            //月
                   date[15]=CurrentTime.Month%10;            //月
                   date[18]=CurrentTime.Day/10;                  //日
                   date[19]=CurrentTime.Day%10;                  //日

        date[27]=week_data[CurrentTime.Week];
        date[28]=week_data[CurrentTime.Week]+1;

                festival_check();
        }
}

void time_to_buff_all(void)                                //读取全部时间
{
        DS1302_GetTime_ALL(&CurrentTime);

    if(CurrentTime.Second<1) alarm_check();

    temp_time[0]=date[30];
        temp_time[1]=date[31];
        temp_time[2]=date[33];
        temp_time[3]=date[34];
        temp_time[4]=date[36];
        temp_time[5]=date[37];

           date[30]=CurrentTime.Hour/10;                    //小时
           date[31]=CurrentTime.Hour%10;                      //小时
           date[33]=CurrentTime.Minute/10;                 //分钟
           date[34]=CurrentTime.Minute%10;                  //分钟
           date[36]=CurrentTime.Second/10;                  //秒
           date[37]=CurrentTime.Second%10;                  //秒

           date[10]=CurrentTime.Year/10;                //年
           date[11]=CurrentTime.Year%10;                //年
           date[14]=CurrentTime.Month/10;                //月
           date[15]=CurrentTime.Month%10;                //月
           date[18]=CurrentTime.Day/10;                      //日
           date[19]=CurrentTime.Day%10;                      //日
    date[27]=week_data[CurrentTime.Week];  //星期
    date[28]=week_data[CurrentTime.Week]+1;//星期

        festival_check();
}

void key_scan(void)                                                //扫描按键
{
    static unsigned char mode_counter=0;
        if(adj_flag==1)
        {
        adj_flag=0;
        //disp_status=NORMAL;
        //status_change_flag=1;
            stop_bit=0;
                        offset=0;
                        switch_flag=1;
                        status++;
                        if(status>7) status=1;
                        time_to_buff_all();

        }
        if(esc_flag==1)
        {
        esc_flag=0;
        //disp_status=NORMAL;
        //status_change_flag=1;
            stop_bit=0;
                        disp_mode=0;                        //退出时方式为流动显示
                        k=0;
                        offset=0;
                        status=0;
                        time_to_buff_all();
        }

        switch(status)
        {
                case 0:                          //显示模式调整
                if(add_flag==1)
                {
            add_flag=0;
                stop_bit=0;
                                offset=0;
                                switch_flag=1;
                mode_counter++;
                                if(mode_counter>3) mode_counter=0;
                disp_mode=mode[mode_counter];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offset=0;
                stop_bit=0;
                                switch_flag=1;
                                if(mode_counter==0) mode_counter=3;
                else mode_counter--;
                disp_mode=mode[mode_counter];
                }
                break;

                case 1:                        //年调整
                disp_mode=3;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Year++;
                                if(CurrentTime.Year>99) CurrentTime.Year=0;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CurrentTime.Year));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Year>0) CurrentTime.Year--;
                                if(CurrentTime.Year==0) CurrentTime.Year=99;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CurrentTime.Year));
                }
                break;

                  case 2:                        //月调整
                disp_mode=4;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Month++;
                                if(CurrentTime.Month>12) CurrentTime.Month=1;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CurrentTime.Month));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Month>0) CurrentTime.Month--;
                                if(CurrentTime.Month==0) CurrentTime.Month=12;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CurrentTime.Month));
                }
                break;

                case 3:                        //日调整
                disp_mode=5;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Day++;
                                if(CurrentTime.Day>31) CurrentTime.Day=1;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CurrentTime.Day));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Day>0) CurrentTime.Day--;
                                if(CurrentTime.Day==0) CurrentTime.Day=31;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CurrentTime.Day));
                }
                break;

                case 4:                        //星期调整
                disp_mode=6;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Week++;
                                if(CurrentTime.Week>7) CurrentTime.Week=1;
                                DS1302_SetTime(DS1302_WEEK,(CurrentTime.Week));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Week>1) CurrentTime.Week--;
                                if(CurrentTime.Week==1) CurrentTime.Week=7;
                                DS1302_SetTime(DS1302_WEEK,(CurrentTime.Week));
                }
                break;

                case 5:                        //小时调整
                disp_mode=2;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Hour++;
                                if(CurrentTime.Hour>23) CurrentTime.Hour=0;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CurrentTime.Hour));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Hour>0) CurrentTime.Hour--;
                                if(CurrentTime.Hour==0) CurrentTime.Hour=23;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CurrentTime.Hour));
                }
                break;

                case 6:                        //分钟调整
                disp_mode=2;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Minute++;
                                if(CurrentTime.Minute>59) CurrentTime.Minute=0;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CurrentTime.Minute));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Minute>0) CurrentTime.Minute--;
                                if(CurrentTime.Minute==0) CurrentTime.Minute=59;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CurrentTime.Minute));
                }
                break;

                case 7:                        //秒调整
                disp_mode=2;
                if(add_flag==1)
                {
            add_flag=0;
                                CurrentTime.Second++;
                                if(CurrentTime.Second>59) CurrentTime.Second=0;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CurrentTime.Second));
                }
                if(dec_flag==1)
                {
            dec_flag=0;
                                if(CurrentTime.Second>0) CurrentTime.Second--;
                                if(CurrentTime.Second==0) CurrentTime.Second=59;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CurrentTime.Second));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2018-05-30):
不错。
支持一下。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B(2018-11-08):
收藏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开始学单片机就是想独立做一个这样的时钟

网友C(2019-03-04):
为什么没有晶振和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晶振和复位电路?

仿真可以不要晶振和复位电路的,但做实物必需要的

网友D(2019-04-16):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仿真可以不要晶振和复位电路的,但做实物必需要的

不接电源单片机也可以正常工作,这就是仿真,不拘小节,但是做实物就很小气了!

网友F(2019-09-16):
支持一下。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G:
是单色屏?接线口的R G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19-11-27):
感谢楼主,学习一下数字翻页显示。

网友I:
这个可以有,之前用的12864做的电子钟,没有用点阵做这个

网友J(2020-06-07):
下载了,有空试试

网友K:
感谢支持一下。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L(2020-08-19):
下载后编译发现读取不了时间,下载不编译的hex是正常的。不知道源程序做了什么修改

网友M(2020-10-08):
下载下来了,仿真看了,太厉害了。我看看什么时候能看懂学会,做一个出来。

网友N:
完美运行!

网友O(2020-12-03):
图省事下载用里面的proteus仿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