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能不能帮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用ad做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还有在proteus里叫什么呀呀呀救命呀

网友A(2018-04-19):
就是一种电源接口,淘宝搜DC005

网友B:
就是一个DC电源插座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种电源接口,淘宝搜DC005

我是想知道在proteus里怎么找出来他呀,元件库里怎么搜呢

网友D:
一种圆形口的电源接口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63628315.html

网友E:
带开关的插口,老式耳机用过,插入耳机,断开扬声器。

网友F:
有些元器件proteus中好像搜不到

网友G:
DC电源插座

网友G:
这是一个直流电源供电器的插座,楼上都解释的很清楚了,还有一点补充,这插座圆孔里中间的插针分有2.1mm和2.5mm规格,适用大小电流不同的需要。

网友H:
直流电源接口

网友H:
直流电源借接口

网友I:
DC电源插座子,proteus里没有,需要自己绘制

网友J:
就是,一种与电脑显示器专用电源相配的插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知道在proteus里怎么找出来他呀,元件库里怎么搜呢

在元件库直接搜 J1 应该可以搜出来

网友L:
一种内负外正的电源接口。proteus中没有的话就换一种接口

网友M:
一种电源接口

网友N:
dc插座呀 就是想路由器后面那个电源插座

网友O:
貌似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带开关的插口,老式耳机用过,插入耳机,断开扬声器。

这个才proteus里是什么呀?怎么搜呢

网友P:
电源接口

网友Q:
不就是一种电源的原理图的画法吗 无关紧要只要通上电就好

网友R:
电源插座接口,不过这种圆孔的电源插座口径有大有小,买实物时需要注意

网友S:
一种直流电源插座,以前按键式手机常用的充电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不就是一种电源的原理图的画法吗 无关紧要只要通上电就好

意思就是那个位置可以换成电源是吧?

网友T:
是的, 就是那个位置可以换成电源就好

网友U:
这是一种电源接口

网友V:
DC电源接口

网友W:
电源插座,DC005.

网友X:
电源接口吧

网友Y:
是一种电源座子把,淘宝上面应该可以收到

网友Z:
一个DC电源插座

网友AA:
带开关的插卡

网友AA:
是一个DC电源插座子

网友AB:
dc电源端口

网友AC:
PWR2.5

网友AD:
直流电源接口,这在proteus中恐怕得自己制作元件图

网友AE:
   兄弟  就是一个人电源插座  只不过换了个样子的  原理图的样子不重要的 封装才重要的   仿真不许那个的哈  程序烧进去  直接运行的

网友AF:
这是
.DC管

网友AG(2019-02-01):
dc电源插座
常用规格如下:
DC电源插座中心针有:0.5mm/0.7mm/1.0mm/1.1mm/1.3mm/1.65mm/2.0mm/2.5mm/3.0mm  DC电源插座型号从DC-001~,DC-096多种型号。  最常用的DC电源插座孔径规格是2.5mm和3.5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