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上电SOS闪灯程序

楼主(2018-04-19):
单片机SOS闪灯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C15.H"
sbit LED=P3^2;
unsigned char sos[34]={0,1,0,1,0,1,0,0,0,1,1,1,0,1,1,1,0,1,1,1,0,0,0,1,0,1,0,1,0,0,0,0,0,0};
void Timer0Init(void)                //3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led_sos(void)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if(TF0==1)
{
        TF0=0;
        a++;
         if(a==10)
         {
                 a=0;
                 b++;
                 if(b>33)
                 {
                         b=0;
                 }
         LED=sos[b];
}
}
}
void main(void)
{
        P3M1=0X00;
        P3M0=0X04;
        LED=0;
        Timer0Init();
        WDT_CONTR=0x37;       //设置看门狗分频,并启动
        while(1)
        {
                led_sos();
                WDT_CONTR |=0x10;          //清零看门狗
        }
}

网友A(2022-10-12):
测试了一下,可以用,但必需要在while大循环里用,如果加上按键,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就不好办了,它工作时,其它程序都不能运行了,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