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测试仪电路图一中的PR2 511还有图2中画圈的是什么元器件吗?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2018-04-19):
简易电阻测试仪

简易电阻测试仪

简易电阻测试仪

简易电阻测试仪

有大神帮我看看图一中的PR2  511还有图2中画圈的是什么元器件吗?多谢了!这是一个从网上找的简易电阻测试仪的电路。

网友A:
排阻,各种封装。
是学生?

网友B:
叫排阻,相当于把8个电阻接在一起引出一个公共端,8个电阻的另一端分别引出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各种封装。
是学生?

两个都是排阻吗?是的,正在学习。好多瓶颈!希望能多知道一点,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排阻,相当于把8个电阻接在一起引出一个公共端,8个电阻的另一端分别引出一端

两个都是排阻吗?我是个学生正在学习!哈哈,笑话了。谢谢解答。

网友A:
l两个都是排阻。
板凳的解释很到位。
相当于连接管脚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C:
一个公共端的排阻了,相当于把8颗电阻的一端并在一起,另一端单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两个都是排阻。
板凳的解释很到位。
相当于连接管脚上拉一个电阻。

排阻也要接VCC的吗?书上说是不需要的!所以我很迷茫,哈哈

网友D:
是排阻的原理图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阻也要接VCC的吗?书上说是不需要的!所以我很迷茫,哈哈

根据需要可接电源Vcc或其他电源,也可接地GND;一般是接Vcc或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需要可接电源Vcc或其他电源,也可接地GND;一般是接Vcc或GND

那么实际电路中可以不接VCC或者GND吗?

网友E:
这是510欧姆的排阻

网友F(2021-12-28):
这两个都是排阻

网友G:
这么画应该能看懂了吧?

网友H:
感觉我是小丑,刚进帖子还以为是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