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控制多个传感器的情况下,单片机如何将某个传感器信号发送给电机控制正反转

楼主(2018-04-19):
请问,在同时控制多个传感器的情况下,单片机如何将某个传感器信号发送给电机,控制电机的正转或反转,还有转的角度

网友A(2019-02-01):
单片机对多个传感器信号的读取是通过各自传感器的连接协议,器件地址,从地址中取出的数据。
对读取的信号再由单片机中设定的各个对应的回路进行独立运算,最后的结果采用扫描的方法,顺序而循环地送到各个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