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用电子称设计 AD Proteus keil源程序齐全

楼主(2018-04-19):
51单片机电子秤资料分享给51hei的朋友们

3具体要求
(1)能用简易键盘设置单价,加重后能同时显示重量、金额和单价;
(2)重量显示:单位为公斤;最大称重为9.999公斤,重量误差不大于±0.005公斤;
(3)单价金额及总价金额显示:单价金额和总价金额的单位为元,最大金额数值为9999.99元,总价金额误差不大于0.01元;
(4)具有去皮功能和总额累加计算功能。
设计步骤:拟定设计方案,写出必要的设计步骤和参数计算,画出逻辑电路图,仿真与分析、写出课程设计说明书。

4完成后应上交的材料

1.一张整体电路原理图。
2.课程设计说明书。

原理图(工程文件可在本帖附件中下载):

实用电子称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ADC();
extern uint qian,bai,shi,ge;
uchar  table[]="P:000.00";
uchar code table1[]="$:0000.00RMB";
uchar code table2[]="W:0.000kg";
uchar tab[]="welcome to use!" ;
sbit lcden=P3^3; //LCD1602的en引脚段
sbit lcdrs=P3^4;// rs引脚端
sbit cs=P3^2; //ADC0804的片选信号
uchar num;
uint a,b,c,d,e;
double weight,price,comulation,total,scale;
uchar bt=0,key,clear,complete,sum,pot,temp,delete,flag,clean;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的地址
{
        lcdrs=0;//写指令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LCD1602的初始化
{
        lcden=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display(double a) //显示价格  两个变量分别为单价和重量
{
        long  tep;  //定义中间变量
        uint a1,a2,a3,a4,a5,a6; //中间变量
        tep=(long)(a*100); //temp=temp*b相当于价格乘上重量
        a1=tep/100000; //千位上的值
        a2=tep%100000/10000; //百位上的值
        a3=tep%100000%10000/1000; //十位上的值
        a4=tep%100000%10000%1000/100; //个位上的值
        a5=tep%100000%10000%1000%100/10; //小数点后一位
        a6=tep%100000%10000%1000%100%10;         //小数点后两位
        write_com(0xc2); //写入地址第二行第三个开始
        write_data(0x30+a1); //写入数据由于LED的情况
        write_com(0xc3); //第四个开始
        write_data(0x30+a2);
        write_com(0xc4);
        write_data(0x30+a3);
        write_com(0xc5);
        write_data(0x30+a4);
        write_com(0xc6);
        write_data('.');
        write_com(0xc7);
        write_data(0x30+a5);
        write_com(0xc8);
        write_data(0x30+a6);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第一次确认
        {
                delay(10);
                if(temp!=0xf0)            //第二次确认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1;
                                bt++;
                                break;
                        case 0xde:
                                key=2;
                                bt++;
                                break;
                        case 0xbe:
                                key=3;
                                bt++;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t++;
                                break;
                        case 0xdd:
                                key=5;
                                bt++;
                                break;
                        case 0xbd:
                                key=6;
                                bt++;
                                break;
                        case 0x7d:
                                pot=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7;
                                bt++;
                                break;
                        case 0xdb:
                                key=8;
                                bt++;
                                break;
                        case 0xbb:
                                key=9;
                                bt++;
                                break;
                        case 0x7b: //去皮
                                delete=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7;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7: //计算
                                complete=1;
                                break;
                        case 0xd7:
                                key=0;
                                bt++;
                                break;
                        case 0xb7: //清0
                                clear=1;
                                break;
                        case 0x77: //累加
                                sum=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void getprice()
{
        if(bt<=5)
        {
                switch(bt)
                {
                case 1:
                        a=key;
                        break;
                case 2:
                        b=key;
                        break;
                case 3:
                        c=key;
                        break;
                case 4:
                        d=key;
                        break;
                case 5:
                        e=key;
                        break;
                }
        }
        price=a*100+b*10+c+d*0.1+e*0.01;//获得价格
}
void showprice(double b)
{
        long j;
        uint o,p,q,r,s;
        j=(long)(b*100);
        o=j/10000;
        p=j%10000/1000;
        q=j%10000%1000/100;
        r=j%10000%1000%100/10;
        s=j%10000%1000%100%10;
        if(bt<=5)
        {
                switch(bt)
                {
                case 1: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a(0x30+o);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p);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x30+q);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a(0x30+r);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a(0x30+s);
                        break;
                }
        }
}
void getweight()
{
        ADC(); //通过ADC获得个十百的大小
        weight=qian+bai*0.1+shi*0.01+ge*0.001-0.625;
}
void showweight(double a)
{
        long i;
        i=(long)(a*1000);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a(0x30+i/1000);
        write_com(0x80+12); //显示重量的地方从第一行第十一个开始
        write_data(0x30+(i%1000)/100);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x30+((i%1000)%100)/10);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a(0x30+((i%1000)%100)%10);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num]);
        }
        delay(1000);
        write_com(0x80); //地址为第一行第一个
        for(num=0;num<8;num++) //在num为0到8的范围内调用写函数写下字符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8); //在第一行的第九个地址处写下十个长度的字符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 //地址为第二行第一个
        for(num=0;num<13;num++) //在num为0~12时写下字符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while(1) //程序运行时调keyscan函数进行显示以及其他判断
        {
                keyscan();
                getprice();
                getweight();
                if(clear==1)
                {
                        write_com(0x80); //地址为第一行第一个
                        for(num=0;num<8;num++) //在num为0到8的范围内调用写函数写下字符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8); //在第一行的第九个地址处写下十个长度的字符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 //地址为第二行第一个
                        for(num=0;num<13;num++) //在num为0~12时写下字符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0);
                        }
                        bt=0;
                        key=0;
                        price=0;
                        weight=0;
                        delete=0;
                        sum=0;
                        complete=0;
                        comulation=0;
                        total=0;
                        scale=0;
                        flag=0;
                        pot=0;
                        clean=1;
                        clear=0;
                }
                if(pot==1)
                {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
                        pot=0;
                }
                if(sum==1)
                {
                        write_com(0x80); //地址为第一行第一个
                        for(num=0;num<8;num++) //在num为0到8的范围内调用写函数写下字符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8); //在第一行的第九个地址处写下十个长度的字符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10);
……………………

网友A(2018-07-10):
赞,这个程序很好用,学会了很多东西

网友B:
非常好,感谢

网友C(2018-11-03):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下咯

网友D(2018-12-12):
楼主能不能弄成那种预设置单价的键盘。比如按下1,预设置单价100,按下键盘2,单价显示200,。以此类推

网友E(2020-04-16):
从您这里我又学会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