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不懂单片机的小白要怎么学单片机开发?需要懂电路吗?

楼主(2018-04-19):
新人提问 请问一下,不懂单片机的小白要怎么学单片机开发?需要懂电路吗?

网友A:
建议看视频学,前期在开发板上实验用不到多大的电路知识,因为你还没有到自己设计电路图的地步。
前期学习,用的c语言比较多。多打代码,出错问百度。

网友B:
不需要太懂电脑,你会一些基础的电脑操作就行,学习单片机和懂电脑没有联系,当然最基础的软件安装要会,单片机一些需要的操作在你学习单片机过程就会接触学会的

网友C:
不一定完全需要懂电路 ,只需要了解单片机芯片的脚的功能

网友D:
当然要懂电路了,基本器件原理一点要会的

网友E:
这其实是因人而宜,有的人喜欢看视频,认为视频学习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是人讲啊),还有一种人是喜欢看书(我觉得我这章看懂了我就跳过了)。         下面的建议假设题主有一定C语言的基础。初步确定学习目标:是学习简单便宜的51呢,还是学习简单但是性价比已经不算太高的,但是功能强大稳定可靠的avr,还是物美价廉的stm32,或者ARM9(可以跑系统了),再往上x86什么的如果是学8位的单片机,推荐一款仿真软件proteus,支持的芯片很多比如atmel的最新版本是8.2,但是破解不大完全,不需要买硬件,写好的程序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运行,还可以与keil联调,推荐版本7.9或者7.8可以先学51,51是单片机的鼻祖,图书馆找本51的基础书来看,挑那种薄薄的,带有较多的例子的,花个一两天的时间看一下,然后按照书上的写个点亮LED,尝试写下串口,中断的程序,驱动一下数码管之类的(当然程序在proteus下都可以直接运行的)。如果想深入51,后面可以忽略。也可以先学AVR(我们做航模飞控很多就是用的额Avr,现在atmega系列的48比较便宜才5块钱一片)(感谢@刘杨的提醒,avr不知有atmega还有atiny和at90)。avr与51的区别不多说,学习前期可以借助仿真软件proteus,然后照着书上的例子写一些程序。中间datasheet很重要,前期可以看中文,但是一定要养成看英文datasheet的习惯。如果想继续停在avr上,那就可以尝试移植硬实时操作系统ucos等,这里推荐一本书《深入浅出avr》,里面的例子讲的挺简单的 学习8位单片机之后,学习ARM相对会容易很多(也可以直接上arm,本人不反对,但是我确实看到很多上我们学校的tm4c123g(一款TI的demo板)的课,因为零基础而听不懂的),然后可以学习STM32了以上只是大致的学习路线,有人赞同就补充下我的个人学习经历
#################################################################
有人赞同,虽然只有一个:
#################################################################
其实学单片机最重要的是有目的的去学,如果只是去追风什么的,或者觉得自己应该学这个而去学就没什么用,因此学单片机之前,好好考虑自己的目的明确否。         最开始我并不是去学单片机的,我只是想实现小时候的一个梦(算是一个梦吧),就 是做一个遥控飞机,或者遥控潜艇,然后后面到了大学,基本有很多自己的时间了,大一开始累积物资,开始买模块(对,我就是在不知道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买了很多模块,电调电机等,GPS等),然后买好了,然后查怎么用单片机控制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知道了SPI,UART,I2C这些东西,但是只是知道有这些东西而已,在百度查不到资料的情况下,到图书馆找了51单片机的书,发现里面介绍的很详细,,于是这三种通讯协议基本掌握了。上面提到的proteus就是在这时候知道的。          既然要做飞机,就要控制电调,就要PWm,用定时器产生吧,51只有两个定时器(不知道STC的有几个,反正at89c51只有两个)想换个型号或者找外设,专门产生pwm芯片的外设好像很少的样子,后面在百度知道上提了一个问题,一个热心人回答了我,回答中提到了avr,然后我就奇怪avr是什么东西,后面一查,发现外设很丰富,可以硬件产生pwm,然后果断转avr。

网友F:
如果真有兴趣,可以跟着视频学习,电路知识也是需要了解的

网友G:
不懂电路,我给你泼盆冷水!从电路学起吧!注意你是要单片机“开发”,不是编程,不是玩玩。

网友H:
买一个开发板   自己照着里面的例题程序学习;

网友H:
电路需要懂一些,自己买开发板,自己学习,需要c语言基础。  开发板有学习视频,可以跟着学习

网友I:
不懂电路怎么写程序?

网友I:
要的,什么都要看清楚

网友J:
可以先看看视频,了解大概的,主要还是动手。推荐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K:
不需要太懂电脑,你会一些基础的电脑操作就行,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视屏

网友L:
我当初就是网上买了个51单片机开发板,然后按照例程一步一步学过来的。

网友M:
先从简单的程序做起,多看视频,多写程序

网友N:
基本电路知识是必须要的,最好自己还有扎实的C语言基础,学起来才得心应手!

网友N:
我的回复呢 ,咋不见了  。单片机这东西, 电子基础是必须的 ,最好有扎实的C语言功底,  学起来就快。

网友O:
学电子的  电路是基础!!!!!!!!!

网友P:
先用别人的程序,改改,最后开始自己写程序

网友Q:
基本的电路还是需要理解的

网友R:
可以先跟视频或资料学,电路可以慢慢积累,重点要能看懂芯片手册

网友S:
肯定啊 电路是基础

网友T:
前期的话 电路不需要懂的太多,但是要会,这样的话前期处理事情更加方便。

网友U:
看郭天祥视频

网友V:
电路是要懂一点的,基础就行,重在实践,玩久了就好了

网友W:
要学习一下基本的模电数电,然后看一下手把手学51的视频,这样就算入了门了

网友X:
购买学习板,需要

网友Y:
单片机基本上是数字电子技术支撑的,学习单片机的原理,明白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就可以开始了。但要做好接口(与需要的外设间的连接),往往需要驱动、电平转换等,这需要一定的模拟知识,毕竟所有的数字信号都要依赖模拟的来实现。

网友Z:
推荐你学郭天祥的吧,比较容易上手。新手不错的选择,然后自己买些零配件回来,焊一下作品。学单片机不能只靠理论,实践好重要。

网友AA:
最好买点书,然后跟着网上教学视频学,PLC和C语音都很重要

网友AB: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微机原理,c语音

网友AC:
网上找找郭天祥的视频,买点电路的书,慢慢来

网友AD:
单片机肯定要懂电路啊,单片机的意思不单单是一个芯片,还有其他的原件组成一个可以用的物件,再把程序导入实现功能,连电路都不懂还玩什么单片机。概念都没了解。

网友AE:
分享一下自己学习过程,本人是课堂上有学单片机的,单片机课程一般用汇编做语言来教学,用C语言也可以编程,所以第一步是要选一门语言学习,第二补,学完所有语句后可以买一块51(或其他)单片机开发板试着编写简单的程序,顺便说一下,单片机有多个模块的编程练习,如果你所有模块都试着自己编写过一遍,那算单片机入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希望有助与你

网友AF:
肯定要懂,不然不好开发,后面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AG:
肯定是要懂电路的,通过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的通断,可以实现很多的自动电路选择,给人一种很智能的感觉,仅仅懂单片机,不知道怎么设计逻辑电路的话很难实现好的设计,只能机械的听别人的指挥,然后实现一些很基础的功能是没有出路的,永远只能做别人的小跟班

网友AH:
电路不需要懂太多,大部分都是集成的

网友AI:
电路图是基础吧,要懂的,看些视频教程应该有帮助

网友AJ:
肯定是需要的,但单片机也需要知道编程知识,看懂数据手册,但都要慢慢来,照着教程或视频学习,最好动手,单片机的话,动手多一些会提高兴趣和能力

网友AK:
不懂电路那你想让单片机作什么?

网友AL:
当然要拉

网友AM:
不用懂多少,你学单片机少不了动手实验,可以跟着视频学,慢慢练习做实例,后期自然而然就会懂一些基本的,这时候你自己也就知道该怎么补了

网友AN:
我觉得刚开始不一定要多懂电路,先从最简单的程序入手,先看懂例程,再说编写的事,当你深入学习之后,电路知识也会有所了解,最后还是得懂电路。

网友AO:
首先要懂电路,再看关于单片机的书就可以

网友AP:
感觉跟着视频学习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不懂电路电路知识的话就只能简单的写一下程序,做一些简单的设计。  电路知识是最基本的,是你要设计一个东西的脊椎,单片机的话相当于工具吧。

网友AQ:
建议多看视频,多与大佬交流

网友AQ:
建议多视频啦

网友AR:
数电,模电,C语言都学一下

网友AS:
当然要懂电路啊

网友AT:
单片机的外围电路也很重要,要想学好单片机电路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AU:
嵌入式汇编语言,数电模电的基础知识

网友AV:
毕竟单片机还是得和电打交道的,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AW:
先看视频自学,单片机要学计算机语言,还要画电路图,跟一般高中电路不同。

网友AX:
建议先补充一个C语言功底,和基本电路功底,不然学起来老卡在跑马灯,。然后就是动手,假如学LED灯 用面包板搭建元器件有助于你更好的学习下去

网友AY:
需要,电路是基础

网友AZ:
答:需要啊

网友BA:
学习单片机你可以在百度搜单片机教学视频,慢慢学总会学会的,当然电路也是需要懂的。

网友BB:
不但要懂电路  还有懂C语言程序编程,要不然像我一样哪里错了都不知道怎么改  推荐《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BC:
不用,去哔哩哔哩找教程。。会C语言就可以

网友BC:
会C语言就行,,电路会动手连线就行

网友BD:
买块开发板回来,看里面的配套视频和例程,边看边敲代码,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BE:
我现在大二,单片机用到的电路很少,但是还是要了解一点,至于后面肯定会需要电路

网友BF:
电路肯定要懂,不然你怎么连线。
学单片机可以跟着郭天祥学,教的很仔细。可以买个学习板,这样学的更快,也更有兴趣

网友BG:
电路还是要懂得  这都是基础

网友BH:
当然 多去学习吧

网友BH:
引用 网友AD:
单片机肯定要懂电路啊,单片机的意思不单单是一个芯片,还有其他的原件组成一个可以用的物件,再把程序导入 ...

当然了,多去学习吧

网友BI:
先从简单的学起,逐渐的就看懂了。

网友BJ:
建议你学习单片机之前可以自学一下电路基础,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入门单片机系统需要了解引脚的使用,但是更高层次的进阶除了熟练运用C和汇编之外,电路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网友BJ:
亲身体会!要学的,先去淘宝买个51单片机,然后自学一下电路基础,知道引脚的用法,后续使用单片机做东西的时候除了用C和汇编编程之外,还需要学点数电模电的知识的。

网友BK:
一般数字电路即可,比模电好学。

网友BL:
电路和编程都需要懂啊当然

网友BM:
我前期学习,基本就靠C语言,但后来要涉及到电路,如果有大佬带,可以让他教你直接写一个试试,这样会很fangbian

网友BN:
电路肯定是要懂的,单片机开发可不止编程。学的话建议你去网上看视频

网友BO:
数电一定要懂得,还有模电用得少一点

网友BP:
需要,而且最好学习一下电子技术书

网友BQ:
简单电路肯定要懂啊,看你的需求是啥,要是只是为了做个简单的东西不打算长期学习应用,那用小学生的模块化编程也是可以简单控制arduino之类的,比如makeblock。

网友BR:
看的懂电路和c语言

网友BS:
不需要很懂吧。。。。我就不是很懂。

网友BT:
     基本的电路还是需要知道的哈   就是很简单

网友BU:
上课跟老师学是一方面,自己还可以上网看一些教学视频,学的同时试着动手做一些简单的套件之类的,电路是必备的,单片机只是你做东西的一个部分,想要学好运用单片机,就必须看懂电路。

网友BV:
电路 模电 数电必学的

网友BV:
电路,必须要懂得

网友BW:
前期可以通过视频来学习单片机基本知识,买一些单片机C语言的书,模仿写点简单的程序 买块51的板子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BX:
学单片机不会电路也没事慢学,单片机是数字电路,其他电路是模拟电路,会编程了其他的都是大问题

网友BY:
学会查资料和基本电路知识

网友BZ:
可以先从软件上学习。慢慢的会熟悉到硬件

网友CA:
肯定要懂电路的

网友CB:
我是先看实例,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感到学习快乐了,学什么都快乐

网友CC:
跟着教程走,因为给你一个烧鸡,不知道从哪吃起。那就学别人吃。慢慢的吃。千万不要乱学,一定要跟着教程.

网友CD(2018-06-27):
先学好基础,再深入学习

网友CE:
建议看视频,看看本,多做练习

网友CF:
网上找资料吧  自学

网友CG:
开始学的时候不懂电路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毕竟现在不是有卖成套的单片机学习机的吗。如果做项目的话,应该就要自己搭建电路了。一个新手的看法

网友CH:
肯定要懂电路,单片机是大脑,外围电路是躯体 。软硬件不好分家的

网友CI:
需要,首先要看相关书籍,然后买单片机的开发板进行实际操练

网友CJ:
简单的电路当然还是要懂的,可以买一本关于单片机基础的书进行学习,还有就是可以在电脑上做一些仿真程序进行练习。

网友CK:
学了一些单片机课程,但上课没怎么听,所以后来接触的时候也算小白吧。总结一下经验,学习单片机,不需要有太高的基础,当然了,有基础方便学习,更重要的是动手操作的感受。网上一搜一大串的程序可以使用,简单,但自己写就很困难了。要好好锻炼,取舍有度。

网友CL:
推荐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和开发板

网友CM:
可以不用 但是要跟着电路学习

网友CN:
不需要太懂电脑,你会一些基础的电脑操作就行,但是肯定是要懂电路的

网友CO:
需要懂电路的

网友CO:
需要模电数电知识的

网友CP:
你会一些基础的电脑操作就行

网友CQ:
肯定要懂模电数电的,动手能力也要好点毕竟有时是需要自己搭建环境的,多动手学的还是挺快的,可以买个开发板自己练练手

网友CR:
买一个开发板   ,对照着是视频,自己照着里面的例题程序学习;需要先对C语言有一定了解

网友CS:
如果想学的更好的话,电路必须是要懂的

网友CT:
至少有一定的电路基础

网友CU:
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适合小白,快速入门,掌握概念。

网友CV(2019-02-18):
只要了解一些基本元器件知识,会查数据手册即可

网友CW: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完全需要懂电路 ,只需要了解单片机芯片的脚的功能

    这个回答很现实!看电视,玩电脑的有多少懂内部电路的?只会按键盘,遥控器的很普遍,我想把编程器和电脑连上下载软件后基本按电脑对话框操作就差不多了

网友CW:
引用 网友O:
学电子的  电路是基础!!!!!!!!!

编程和学电路原理是两码事,讲电脑的不知道电流单位,不会用万用表,确有其事

网友CX:
单片机外围电路还是很重要的。LED驱动,蜂鸣器驱动,继电器驱动,串口通信等。。。

网友CY:
需要懂电路,要能看懂主控与芯片之间的连接,只有看懂了才能控制,如果自己要设计控制系统,最好熟悉模拟电路,很有用

网友CZ:
不用,懂一点就行

网友DA:
网上资源很多可以学习,电路不是很重要

网友DB:
先学一种编程语言,单片机开发也要很好的电子知识,如果搞不定电子,可以往其他编程方面转移比较方便

网友DC:
电路基础弱一点无问题,C语言需要学会。

网友DB:
最好绕道,没有几年的打磨没法做单片机开发

网友DD:
我37了,,现在才开始学51单片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嵌入式这个级别。学会了,还不知道有没有公司愿意招这么大 年龄的 。年轻真好。

网友CW:
“语言”是最大的拦路虎!还有软件和电脑这两个拐棍,不知为什么把它搞得那么神秘?,,,,,,,,,,,,,,

网友CW:
引用 网友AO:
首先要懂电路,再看关于单片机的书就可以

许多单片机的书就是不想叫人懂!

网友DE:
需要的,最起码得能看懂

网友DF:
我就是用郭天祥的,其实原理都是一边遍软件,然后慢慢的好像我也会看硬件,也不用深究这么多原理,打击自己信心,最好是一边写程序,一边学原理。(个人看法)

网友DG(2019-05-30):
单片机这种东西 电路是肯定要会一点的 不用说很熟 但是要了解

网友DH:
不懂最基本的数字电路,你怎么做调试?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有时候要靠串口或者LED的亮灭开判断程序走的对不对,不会电路,不会搭调试用的电路,你能保证你的程序一步到位不出问题?复杂程序,肯定有bug,学会基本的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如三极管的放大电路、驱动电路;LED点亮需要用多大的限流电阻等),对你设计电路和调试程序肯定有帮助。

网友DI:
有视频可以学习,清扬电子很不错

网友DJ:
要懂一点点,比如上下拉电阻是按键的原理

网友DK:
买个开发板 对着视频一点点地学习

网友DL:
首先你要会C语言,要懂一点电路,特别是信号,如脉冲,方波等

网友DM:
我个人建议是从基础来,如果是要速成,基础不好,以后很难提高,也会导致没兴趣

网友DN:
重头学呗,电路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