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制作的电压表,1602的显示一直在跳

楼主(2018-04-19):
我做的一个关于51单片机的电压表,用pcf8591和1602做的。用protues做的仿真没问题,一下到实物就没用。首先是显示的数字一直在跳,然后也无法测量电压。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PORT P0          //?LED1602_PORT??P0????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
#define  NOP()   _nop_()   /* ????? */
#define  _Nop()  _nop_()   /*?????*/

// ???
sbit SCL=P1^0;       //I2C  ??
sbit SDA=P1^1;       //I2C  ??
sbit LCD1602_RS = P2^3;          //??1602????????/?????,??/??(H/L)
sbit LCD1602_RW = P2^4;          //??1602???????/????,?/?(H/L)
sbit LCD1602_EN = P2^5;          //??1602?????????
bit ack;                 /*?????*/

// ????
uchar AD_CHANNEL;
ulong xdata  LedOut[8];          //????????
ulong  v,a,ss;
uchar date;

// ????
extern bit ack;                //??????
extern void Start_I2c();        //??????
extern void Stop_I2c();                //?????
extern void Ack_I2c(bit a);                //????????
extern void  SendByte(uchar  c);        //?????????????
extern bit ISe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
extern bit ISendStrExt(uchar sla,uchar *s,uchar no);        //???????????
extern uchar RcvByte();

void LCD1602_delay_ms(uint n);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long dat);
void LCD1602_write_word(uchar *s);
void Init_LCD1602();
uchar str[4];

bit ISendByte(uchar sla,uchar c);
uchar IRcvByte(uchar sla);

//MS????(12M?????)
void delay_ms(u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
        LCD1602_RS = 0;                 //1602????????/??????0,??/??(H/L),?????????
        delay_ms(1);
        LCD1602_EN = 1;                 //??,????????????????
        LCD1602_PORT = com;         //?????P2?
        delay_ms(1);
        LCD1602_EN = 0;
}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long dat)
{
        LCD1602_RS = 1;                 //1602????????/??????0,??/??(H/L),?????????
        delay_ms(1);
        LCD1602_PORT = dat;         //?????P2?
        LCD1602_EN = 1;
        delay_ms(1);
        LCD1602_EN = 0;
}

//?????
void LCD1602_write_word(uchar *s)
{
        while(*s>0)
        {
                LCD1602_write_data(*s);
                s++;
        }
}

//1602?????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EN = 0;
        LCD1602_RW = 0;                                                //??????
        LCD1602_write_com(0x38);                        //??????
        LCD1602_write_com(0x0c);                        //??????????????????
        LCD1602_write_com(0x06);                        //??????????
        LCD1602_write_com(0x01);                        //????
}
/*******************************************************************
                     ??????
????: void  Start_I2c();
??:     ??I2C??,???I2C????.
********************************************************************/
void Start_I2c()
{
  SDA=1;         /*???????????*/
  _Nop();
  SCL=1;
  _Nop();        /*??????????4.7us,??*/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
  _Nop();        /* ??????????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I2C??,????????? */
  _Nop();
  _Nop();
}

/*******************************************************************
                      ??????
????: void  Stop_I2c();
??:     ??I2C??,???I2C????.
********************************************************************/
void Stop_I2c()
{
  SDA=0;      /*???????????*/
  _Nop();       /*???????????*/
  SCL=1;      /*??????????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I2C??????*/
  _Nop();
  _Nop();
  _Nop();
  _Nop();
}

/*******************************************************************
                 ????????
????: void  SendByte(UCHAR c);
??:     ???c????,?????,??????,???????,??
          ????????.(?????????ack=0)
           ??????,ack=1; ack=0????????????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8?*/
    {
     if((c<<BitCnt)&0x80)SDA=1;   /*?????*/
       else  SDA=0;
     _Nop();
     SCL=1;               /*??????,????????????*/
      _Nop();
      _Nop();             /*???????????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
    SCL=0;
    _Nop();
    _Nop();
}

/*******************************************************************
                 ????????
????: UCHAR  RcvByte();
??:        ????????????,???????(??????),
          ??????????????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
        _Nop();
        _Nop();                 /*?????????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retc?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
????:  void Ack_I2c(bit a);
??:      ?????????(???????????,????a??)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I2C????????*/
  _Nop();
  _Nop();
}

/*******************************************************************
ADC????[??]????
*******************************************************************/
bit ISendByte(uchar sla,uchar c)
{
   Start_I2c();              //????
   SendByte(sla);            //??????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
   if(ack==0)return(0);
   Stop_I2c();               //????
   return(1);
}

/*******************************************************************
ADC???????
*******************************************************************/
uchar IRcvByte(uchar sla)
{
   uchar c;
   Start_I2c();          //????
   SendByte(sla+1);      //??????
   if(ack==0)return(0);
   c=RcvByte();          //????0
   Ack_I2c(1);           //??????
   Stop_I2c();           //????
   return(c);
}

//        ??????
void Display()
{
        LCD1602_write_com(0x80);                        //????,??1602????????
    LCD1602_write_word("Voltage: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0e);                        //????,??1602????????
    LCD1602_write_word(" V");
}

//????????
void Display_Voltage()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09);        //1602???????,?????????????7?
                LCD1602_write_data(str[0]+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tr[1]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tr[2]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tr[3] + 0x30);
        /*        ss=(v*a);
                ss=((ss*8)/10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09);        //1602???????,?????????????7?
                LCD1602_write_data(ss%10000000/100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s%1000000/10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s%100000/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s%10000/1000 + 0x30);        */

}

main()
{
    Init_LCD1602(); //???LCD1602
    Display();
        a=50000000/255*2.5;

                while(1)
        {
                ISendByte(PCF8591,0x41);
                v=IRcvByte(PCF8591);
                ss=(v*a);
                ss=((ss*8)/100);
                str[0]=ss%10000000/1000000 ;
                str[1]=ss%1000000/100000;
                str[2]=ss%100000/10000;
                str[3]=ss%10000/1000;
                Display_Voltage();    //????
                }
}

楼主:
在不连接pcf的时候显示不跳跃,一连上pcf数字就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