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秤的仿真设计

楼主(2018-04-19):
电子秤的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define PLEN  7
#define WLEN  4
#define MLEN  4
#define SUMLEN 10
#define BEEP() P1^=(1<<0);//蜂鸣器
#define Key_NO (P2&0x0F)

#define delay4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efine Key_Pressed (P2&(1<<4))                //DA(P1^4)为高电平时表示有键按下
//#define Key_NO (P2&0x0F)                /、//解码器输出线连接在P1低四位
sbit RS=P1^1;     //寄存器选择引脚,搞电平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选择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2;    //读写操作使能引脚,高电平使能读操作,低电平使能写操作
sbit E=P1^3;     //总使能引脚
sbit FMQ=P1^0;           //蜂鸣器
sbit CS=P3^5;
sbit CLK=P3^6;
sbit DIO=P3^7;

volatile int AD_Result,Pre_Result=0,Pressure_Value=0,Pressure_Value1=0,AD_Result1=0;
code char KEY_CHAR_TABLE[]="0123456789.BCDEF";         //键盘字符表

//----------------------AD转换程序--------------//
uchar GET_CHx_AD_Value(uchar ch)
{
        uchar i,dat1=0,dat2=0;
        CS=0;CLK=0;
        DIO=1;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DIO=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DIO=ch;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DIO=1;
        _nop_();        _nop_();

        for(i=0;i<8;i++)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dat1=(dat1<<1)|DIO;
        }
        for(i=0;i<8;i++)
        {
                dat2=dat2|((uchar)DIO<<i);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
        CS=1;
        return (dat1==dat2)?dat1:0x00;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t;while(x--) for(t=0;t<120;t++) ;
}

/*//-----------------------单键扫描子函数-------------//

unsigned char JP()
{
        unsigned char x=0x00;
    bit i=0;
    x=P2;   //扫描Y坐标
    FMQ=0;    //响起蜂鸣器
    delay(125);  //延时去抖动
    P2=0x0f;
    delay(2);
    x+=P2;    //扫描X坐标
    switch(x)
    {
                   case 0xee:x=0x30;break;    //按下0
                   case 0xed:x=0x31;break;    //按下1
                  case 0xeb:x=0x34;break;    //按下4
                   case 0xe7:x=0x37;break;    //按下7
                   case 0xde:x=0x46;break;    //按下F
                   case 0xdd:x=0x32;break;    //按下2
                   case 0xdb:x=0x35;break;    //按下5
                   case 0xd7:x=0x38;break;    //按下8
                   case 0xbe:x=0x45;break;    //按下E
                   case 0xbd:x=0x33;break;    //按下3
                   case 0xbb:x=0x36;break;    //按下6
                   case 0xb7:x=0x39;break;    //按下9
                   case 0x7e:x=0x44;break;    //按下D
                   case 0x7d:x=0x43;break;    //按下C
                   case 0x7b:x=0x42;break;    //按下B
                   case 0x77:x=0x41;break;    //按下A
                   default:x=0xff;break;
   }
   //FMQ=1;       //关闭蜂鸣器
   while(i==0)    //等待按键松开
   {
            P2=0xf0;
            delay(150);
            if(P2==0xf0)
            {
                     i=1;
            }
            else{i=0;}
   }
  return x;    //返回x(ASCII码)
}*/

//------------------测忙-----------------//
bit Read_LCD_Busy_Flag()
{
   uchar result;
   P0=0xFF;
   RS=0;RW=1;
   E=1;delay4us(); result=P0; E=0;
   return(result & 0x80)?1:0;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Read_LCD_Busy_Flag());
        RS=0;RW=0;
        E=0;_nop_();        _nop_(); P0=com;
        delay4us();E=1;delay4us();E=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Read_LCD_Busy_Flag());
        RS=1;RW=0;
        E=0;P0=dat;delay4us();
        E=1;delay4us();E=0;
}
//----------------------显示-----------------------------//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r,uchar c,char *s )
{
        uchar i=0;
        uchar code DDRAM[]={0x80,0xC0};
        write_com(DDRAM[r]|c);
        while(s[i]&&i<16) write_dat(s[i++]);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inal()
{
        write_com(0x38);delay(1);
        write_com(0x0C);delay(1);
        write_com(0x06);delay(1);
        write_com(0x01);delay(1);
}

//LCD显示输出缓冲(单价,重量,总价)
char disp_buffer_P[PLEN];
char disp_buffer_W[WLEN];
char disp_buffer_SUM[SUMLEN];
uchar NumberPtr=0;                                //价格输入缓冲的索引

////----------蜂鸣器输出------------//
void Sounder()
{
        uchar i,j;
        for(i=0;i<200;i++)
        {
                BEEP();
                j=70;
                while(--j);
        }

}
//------------处理运算并显示余额 -----------//
void Compute_and_show_sum()
{
        float p,w;
        if(strlen(disp_buffer_P)==0)p=0;else
        p=strtod(disp_buffer_P,'\0');                           //价格未输入时,将p设为0,否则转换为float类型
        w=strtod(disp_buffer_W,'\0');                           //将重量字符串转换成float类型
        sprintf(disp_buffer_SUM,"%.2f",p*w);           //计算金额并生成字符串
        LCD_Show_String(1,7,(char *)"       " );   //清除金额,然后显示最新金额
        LCD_Show_String(1,7,disp_buffer_SUM );

}

//处理键盘操作
void KeyBoard_Handle()
{
        char KeyChar;
        static uchar havedot=0;                         //是否已经输入的价格p的小数点
        static uchar dtnum=PLEN;                 //在没有输入小数点时可继续输入的字符的个数(dtnum初始值为7)
        if(Key_Pressed)
        {
                Sounder();                                        //按键提示音
                KeyChar=KEY_CHAR_TABLE[Key_NO];                           //获取按键字符
//如果输入的是数字字符或小数点并且此前没有输入过小数点
                if(isdigit(KeyChar)||(KeyChar=='.'&&!havedot))
                {
                        if(strlen(disp_buffer_P)==3&&(KeyChar!='.'&&!havedot))        //限制整数部分最高为三位数,及整数部分最大为999
                           return;

                  //将输入的字符存入缓冲
                        if(NumberPtr<dtnum)
                        {
                                // 如果输入的第一个字符是‘0’或者‘.’,就相当于直接输入了‘0.’
                                if(NumberPtr==0&&(KeyChar=='0'||KeyChar=='.'))
                                {
                                        disp_buffer_P[NumberPtr++]='0';
                                        KeyChar=='.';
                                        disp_buffer_P[NumberPtr++]='.';
                                }
                                else
                                {
                                        disp_buffer_P[NumberPtr++]=KeyChar;
                                }
                                disp_buffer_P[NumberPtr]='\0';         //加字符串结束标志
                                LCD_Show_String(0,3,disp_buffer_P );           //刷新显示总价

                        }

                        //输入字符为‘.’,且此前未输入过小数点,开始限定可输入的小数位数
                        if(KeyChar=='.'&&!havedot)
                        {
                                dtnum=NumberPtr+2;havedot=1;
                        }
                }
            if(KeyChar=='B')                         //清零操作
                {
                        NumberPtr=0;
                        havedot=0;
                        dtnum=PLEN-2;
                        disp_buffer_P[0]='\0';
                        disp_buffer_SUM[0]='\0';
                        LCD_Show_String(0,3,(char *)"      " );                 //清除单价
                        LCD_Show_String(1,7,(char *)"         " );                           //清除总价

                }
                if(KeyChar=='C')                        //删除操作(可用于单价输入错误时)
                {

                        write_com(0x80+NumberPtr+2);        //确定删除对象
                        write_dat(' ');                                         //显示空格即为删除
                        disp_buffer_P[--NumberPtr]=0;                 //删除后数据清零
                        write_com(0x80+NumberPtr);                         //为下次输入数据时写好位置,必须是在最后一个后面

                }

                if (Key_Pressed) Compute_and_show_sum();
                while(Key_Pressed);                                                   //等待按键释放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inal();
        LCD_Show_String(0,0,(char*)"P:        W:");
        LCD_Show_String(1,0,(char*)"SUM($):");
        while(1)
        {
                AD_Result=GET_CHx_AD_Value(0) ;

                Pressure_Value=(int)((AD_Result*5.0*2/511.0/5.1-0.04)/0.00369-3.45);
                KeyBoard_Handle();
                //M_Value=(int)(Pressure_Value*0.0101972);

                if(Pressure_Value>=230)                                                   //超重报警
                        {        write_com(0x01);
                                LCD_Show_String(0,0,"ERROR!");
                                Sounder();

                    }

                sprintf(disp_buffer_W,"%-3d",Pressure_Value);
                LCD_Show_String(0,13,disp_buffer_W);

                //KeyBoard_Handle();
                //压力变化就计算金额
                if(Pre_Result!=AD_Result)
                {
                        Compute_and_show_sum();
                        Pre_Result=AD_Result;
                        Sounder();
                }
                delay(50);
        }
}

网友A(2020-04-18):
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