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_usart1.h文件是在哪里应该如何添加

楼主(2018-04-19):
在STM32 c文件中包含了这个头文件 但是没有添加编译器无法通过  我该在哪里查找到这个文件 要如何添加呢?

网友A:
这种操作步骤一两句说不清,感觉你这个像野火的程序,建议看《零死角玩转stm32---初级篇》

网友B:
在项目的设置项里,有一个地方是头文件目录设置的页面,把这个头文件的文件夹路径添加进来就可以了.不管是KEIL还是IAR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