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如何用按键控制多路DS18B20,急需帮助,谢谢

楼主(2018-04-19):
谢谢。。。。。

网友A:
这个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上有的;
一般写程序,写指令的时候写一个0xcc就是不让单片机发送他的身份编号。
如果你需要的话,这句话就不能写了,你需要读取他们的编号,进行选择;每一个芯片都有自己的编号,就像是身份证一样。(这里说的是一个io上串联好多个的情况)。如果是多个IO口就简单了。
可以中英文数据手册一起看,不会的时候有个对比,或者下载个有道之类的。
看数据手册,是基本功,加油哦。
不会就问度娘,
以上都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话建议用通道选择器   比如adg726    通过按键在程序里面设置选通的变量控制就行了

网友A:
百度一波,就能看的到。你也可以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