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后为18v,经过整流后波形不对,求教

楼主:
求教

网友A(2018-04-19):
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二极管型号选对么有啊

网友D:
遇到过类似情况,具体是波形削峰了,接了个卸放(负载)电阻解决,记得卸放电流是选得很小约1mA.

网友E:
接个匹配电阻再进入示波器试试

网友F:
设置错误,DC!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负载电阻应给多大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置错误,DC!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个匹配电阻再进入示波器试试

是用示波器测波形时才用加电阻还是其他,求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型号选对么有啊

proteus中选的的通用

网友H:
先加个滤波电容、加负载,整流桥出来的不是很完美的直流,还有高次谐波。如果还不行建议用二极管自己画个桥。。仿真里面桥的参数具体不清楚,一般二极管用4007或着大功率的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