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频率计仿真(可按键切换量程)含源码

楼主(2018-04-19):
之前课程设计做的  误差很小   分享给大家  里面有程序和仿真   也做过实物  可以按键切换量程10倍和1倍

仿真效果

仿真效果

信号频率

信号频率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3^0;
sbit  k2=P2^0;
sbit  LED=P2^1;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共阴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显示0-9    /修改   新增0x00
unsigned  char count [8]={0, 0, 0, 0, 0, 0, 0, 0};//定义数组存放显示数据的各位
unsigned  int  T0count =0;
unsigned  char time1tick =0;
unsigned  char i =0,a=0,j=0,y=0;
unsigned  int x ;//int最大是65536
void pulse_init (void)
{
TMOD =0x16;//T0工作在方式2,计数器模式,T1工作方式为方式1,定时器模式
TH0=0x00;
TL0=0x00;
TH1=(65536-50000)/256;//50ms中断一次,中断20次完成1秒定时,计算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T0=1;
ET1=1;
//EX0=1;
//EX1=1;
EA=1;
}

void delay (uint 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 =0; i<ms; i ++)
for(j =0; j<250;j ++)
                                        {
                                                _nop_();
                                          _nop_();
                                          _nop_();
          }
}
static void time0_int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ime1tick++;
TH1=(65536-50000)/256;//50ms中断一次,中断50次完成1秒定时,计算初值
TL1=(65536-50000)%256;
if (time1tick==10*a)
{
time1tick=0;
TR0=0;
TR1=0;
ET0=0;
ET1=0;
}
}

void display (void)
{
  x=256*T0count+TL0;//转换成10进制
        i=7; //数码管的显示高位为数据的低位
        while(x)//赋值
{
count[i]=x%10;
x=x/10;
i--;
}
while(i--)
{
count[i]=10;//修改
}
for(i=0;i<8;i++)
{
        if(i==7&&j==1)
        {
                P1=0x80;
                delay(1);
   }
           P0=dispbit[i];
            P1=dispcode[count[i]];
            delay(1);
}
}

//void  int0_int(void) interrupt 0
//{
//  j=1;
//}

//void  int1_int(void) interrupt 3
//{
//  j=0;
//}

void main()
{

if(!k2)
{delay(5);
        if(!k2)
        j=0;
        else
……………………

网友A(2018-07-14):
那要是做实物,怎样实现的频率输入啊,求解

网友B(2018-10-16):
请问切换量程为10倍是什么原理?是由哪一段代码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切换量程为10倍是什么原理?是由哪一段代码控制的?

同问,这个也搞不懂,希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这个也搞不懂,希望指教

最后一段代码中,delay(5)改为delay(20)后,就能按一下按键后一直有小数点,这一句case(1):a=20; break;代码,a=20时就能使测出的频率达到0.1Hz,a=2时测出的频率为原频率的十分之一;
delay(5)改为delay(0)后,按按键就不会出现小数点。

网友C:
你好,我们现在是做51单片机,这个52单片机可以用吗

网友D(2018-12-19):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们现在是做51单片机,这个52单片机可以用吗

52和51区别在硬件上,和软件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