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000的官方keil源程序,发上来给各位用一下

楼主(2018-04-19):
这是官方标准程序,还可以使用。

/*! ----------------------------------------------------------------------------
*  @file    main.c
*  @brief   Double-sided two-way ranging (DS TWR) initiator example code
*
*           This is a simple code example which acts as the initiator in a DS TWR distance measurement exchange. This application sends a "poll"
*           frame (recording the TX time-stamp of the poll), and then waits for a "response" message expected from the "DS TWR responder" example
*           code (companion to this application). When the response is received its RX time-stamp is recorded and we send a "final" message to
*           complete the exchange. The final message contains all the time-stamps recorded by this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 calculated/predicted TX
*           time-stamp for the final message itself. The companion "DS TWR responder" example application works out the time-of-flight over-the-air
*           and, thus, the estimated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devic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2015 (c) Decawave Ltd, Dublin, Irelan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author Decawave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ca_device_api.h"
#include "deca_regs.h"
#include "deca_sleep.h"
#include "lcd.h"
#include "port.h"

/* Example application name and version to display on LCD screen. */
#define APP_NAME "DS TWR INIT v1.1"

/* Inter-ranging delay period, in milliseconds. */
#define RNG_DELAY_MS 100

/* Default 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 We use here EVK1000's default mode (mode 3). */
static dwt_config_t config = {
    2,               /* Channel number. */
    DWT_PRF_64M,     /*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
    DWT_PLEN_1024,   /* Preamble length. */
    DWT_PAC32,       /* Preamble acquisition chunk size. Used in RX only. */
    9,               /* TX preamble code. Used in TX only. */
    9,               /* RX preamble code. Used in RX only. */
    1,               /* Use non-standard SFD (Boolean) */
    DWT_BR_110K,     /* Data rate. */
    DWT_PHRMODE_STD, /* PHY header mode. */
    (1025 + 64 - 32) /* SFD timeout (preamble length + 1 + SFD length - PAC size). Used in RX only. */
};
/* Default antenna delay values for 64 MHz PRF. See NOTE 1 below. */
#define TX_ANT_DLY 0
#define RX_ANT_DLY 32899
static uint8 rx_poll_msg[] = {0x00, 0x88, 0, 0xCA, 0xDE, 'W', 'A', 'V', 'E', 0x21, 0, 0};
static uint8 tx_resp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V', 'E', 'W', 'A', 0x10, 0x02, 0, 0, 0, 0};
static uint8 rx_final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W', 'A', 'V', 'E', 0x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Frames used in the ranging process. See NOTE 2 below. */
static uint8 tx_poll_msg[] = {0x00, 0x88, 0, 0xCA, 0xDE, 'W', 'A', 'V', 'E', 0x21, 0, 0};
static uint8 rx_resp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V', 'E', 'W', 'A', 0x10, 0x02, 0, 0, 0, 0};
static uint8 tx_final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W', 'A', 'V', 'E', 0x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Length of the common part of the message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function code, see NOTE 2 below). */
typedef signed long long int64;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64;
static uint64 poll_rx_ts;
static uint64 resp_tx_ts;
static uint64 final_rx_ts;

static double tof;
static double distance,dist,dist2;

#define ALL_MSG_COMMON_LEN 10
/* Indexes to access some of the fields in the frames defined above. */
#define ALL_MSG_SN_IDX 2
#define 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10
#define 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14
#define 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18
#define FINAL_MSG_TS_LEN 4
/* Frame sequence number, incremented after each transmission. */
static uint32 frame_seq_nb = 0;

/* Buffer to store received response message.
* Its size is adjusted to longest frame that this example code is supposed to handle. */
#define RX_BUF_LEN 20
#define RX_BUF_LEN2 24
static uint8 rx_buffer[RX_BUF_LEN+4];

/* Hold copy of status register state here for reference, so reader can examine it at a breakpoint. */
static uint32 status_reg = 0;

/* UWB microsecond (uus) to device time unit (dtu, around 15.65 ps) conversion factor.
* 1 uus = 512 / 499.2 祍 and 1 祍 = 499.2 * 128 dtu. */
#define UUS_TO_DWT_TIME 65536

/* Delay between frames, in UWB microseconds. See NOTE 4 below. */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the end of the frame transmission to the enable of the receiver, as programmed for the DW1000's wait for response feature. */
#define POLL_TX_TO_RESP_RX_DLY_UUS 150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Frame RX timestamp to TX reply timestamp used for calculating/setting the DW1000's delayed TX function. This includes the
* frame length of approximately 2.66 ms with above configuration. */
#define RESP_RX_TO_FINAL_TX_DLY_UUS 3100
/* Receive response timeout. See NOTE 5 below. */
#define RESP_RX_TIMEOUT_UUS 2700

#define POLL_RX_TO_RESP_TX_DLY_UUS 2600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the end of the frame transmission to the enable of the receiver, as programmed for the DW1000's wait for response feature. */
#define RESP_TX_TO_FINAL_RX_DLY_UUS 500
/* Receive final timeout. See NOTE 5 below. */
#define FINAL_RX_TIMEOUT_UUS 4300
#define SPEED_OF_LIGHT 299702547
/* Time-stamps of frames transmission/reception, expressed in device time units.
* As they are 40-bit wide, we need to define a 64-bit int type to handle them. */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64;
static uint64 poll_tx_ts;
static uint64 resp_rx_ts;
static uint64 final_tx_ts;

/* Declaration of static functions. */
static uint64 get_tx_timestamp_u64(void);
static uint64 get_rx_timestamp_u64(void);
static void final_msg_set_ts(uint8 *ts_field, uint64 ts);

/*! ------------------------------------------------------------------------------------------------------------------
* @fn main()
*
* @brief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final_msg_get_ts(const uint8 *ts_field, uint32 *ts)
{
    int i;
    *ts = 0;
    for (i = 0; i < FINAL_MSG_TS_LEN; i++)
    {
        *ts += ts_field[i] << (i * 8);
    }
}
void GPIO_Toggl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GPIO_WriteBit(GPIOx, GPIO_Pin, (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x, GPIO_Pin));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 USART2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USART_putc(char c)
{
        //while(!(USART2->SR & 0x00000040));
        //USART_SendData(USART2,c);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c);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void USART_puts(uint8_t *s,uint8_t len)
{
        int i;
        for(i=0; i<len; i++)
        {
                USART_putc(s[i]);
        }
}
int ld[100];
int LP(int tmp,uint8_t channel)
{
int data;
        data = 0.7*ld[channel]+0.3*tmp;
        ld[channel]=data;
        return data;
}
uint16_t Checksum_u16(uint8_t* pdata, uint32_t len)
{
    uint16_t sum = 0;
    uint32_t i;
    for(i=0; i<len; i++)
        sum += pdata[i];
    sum = ~sum;
    return sum;
}
void LED_blink(void)
{
        uint8_t ii;
        for (ii=0;ii<10;ii++)
{
        GPIO_Toggle(GPIOA,LED_PIN);
        deca_sleep(100);
}
}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32_reset;
extern uint8_t Work_Mode;
uint32 frame_len;
uint8_t send[9];
char dist_str[16] = {0};
int32_t dis;
double dID;
uint8_t TAG_ID,ANCHOR_ID, jumptime=0;
uint32_t rec_dist,hex_dist;
uint16_t check;
int main(void)
{
    /* Start with board specific hardware init. */
    peripherals_init();//初始化外设

    /* Display application name on LCD. */
  //  lcd_display_str(APP_NAME);

    /* Reset and initialise DW1000.
     * For initialisation, DW1000 clocks must be temporarily set to crystal speed. After initialisation SPI rate can be increased for optimum
     * performance. */
    reset_DW1000();//重启DW1000 /* Target specific drive of RSTn line into DW1000 low for a period. */
    spi_set_rate_low();//降低SPI频率
    dwt_initialise(DWT_LOADUCODE);//初始化DW1000
    spi_set_rate_high();//回复SPI频率

    /* Configure DW1000. See NOTE 6 below. */
    dwt_configure(&config);//配置DW1000

    /* Apply default antenna delay value. See NOTE 1 below. */
    dwt_setrxantennadelay(RX_ANT_DLY);                //设置接收天线延迟
    dwt_settxantennadelay(TX_ANT_DLY);                //设置发射天线延迟

    /* Set expected response's delay and timeout. See NOTE 4 and 5 below.
     * As this example only handles one incoming frame with always the same delay and timeout, those values can be set here once for all. */
    dwt_setrxaftertxdelay(POLL_TX_TO_RESP_RX_DLY_UUS);//设置发送后开启接收,并设定延迟时间
    dwt_setrxtimeout(RESP_RX_TIMEOUT_UUS);                                                //设置接收超时时间

                send[0]=0x6D;                                                                                        //串口数据
                send[1]=0xD6;                                                                                        //串口数据

                tx_poll_msg[6] = ANCHOR_ID;        //UWB POLL 包数据
                rx_resp_msg[6] = ANCHOR_ID;        //UWB RESPONSE 包数据
                tx_final_msg[6] = ANCHOR_ID;//UWB Fianl 包数据

                rx_poll_msg[6] = ANCHOR_ID;
                tx_resp_msg[6] = ANCHOR_ID;
                rx_final_msg[6] = ANCHOR_ID;

                tx_poll_msg[5] = TAG_ID;//UWB POLL 包数据
                rx_resp_msg[5] = TAG_ID;//UWB RESPONSE 包数据
                tx_final_msg[5] = TAG_ID;//UWB Fianl 包数据
    /* Loop forever initiating ranging exchanges. */
                LED_blink();
                if(!Work_Mode)   //选择发送模式(TAG标签)还是接收模式(ANCHOR基站)
                {
    while (1)                        //发送模式(TAG标签)
    {
        /* Write frame data to DW1000 and prepare transmission. See NOTE 7 below. */
        tx_poll_msg[ALL_MSG_SN_IDX] = frame_seq_nb;
        dwt_writetxdata(sizeof(tx_poll_msg), tx_poll_msg, 0);//将Poll包数据传给DW1000,将在开启发送时传出去
        dwt_writetxfctrl(sizeof(tx_poll_msg), 0);//设置超宽带发送数据长度

        /* Start transmission, indicating that a response is expected so that reception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after the frame is sent and the delay
         * set by dwt_setrxaftertxdelay() has elapsed. */
        dwt_starttx(DWT_START_TX_IMMEDIATE | DWT_RESPONSE_EXPECTED);//开启发送,发送完成后等待一段时间开启接收,等待时间在dwt_setrxaftertxdelay中设置

        /* We assume that the transmission is achieved correctly, poll for reception of a frame or error/timeout. See NOTE 8 below. */
        while (!((status_reg =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ALL_RX_ERR)))//不断查询芯片状态直到成功接收或者发生错误
        { };

        /* Increment frame sequence number 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poll message (modulo 256). */
        frame_seq_nb++;

        if (status_reg & SYS_STATUS_RXFCG)//如果成功接收
        {
            uint32 frame_len;

            /* Clear good RX frame event and TX frame sent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TXFRS);//清楚寄存器标志位

            /* A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read it into the local buffer. */
            frame_len = dwt_read32bitreg(RX_FINFO_ID) & RX_FINFO_RXFLEN_MASK;        //获得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if (frame_len <= RX_BUF_LEN)
            {
                dwt_readrxdata(rx_buffer, frame_len, 0);   //读取接收数据
            }

            /* Check that the frame is the expected response from the companion "DS TWR responder" example.
             * As the sequence number field of the frame is not relevant, it is cleared to simplify the validation of the frame.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0;
            if (memcmp(rx_buffer, rx_resp_msg, ALL_MSG_COMMON_LEN) == 0)//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是response数据
            {
                uint32 final_tx_time;

                /* Retrieve poll transmission and response reception timestamp. */
                poll_tx_ts = get_tx_timestamp_u64();                                                                                //获得POLL发送时间T1
                resp_rx_ts = get_rx_timestamp_u64();                                                                                //获得RESPONSE接收时间T4

                /* Compute final message transmission time. See NOTE 9 below. */
                final_tx_time = (resp_rx_ts + (RESP_RX_TO_FINAL_TX_DLY_UUS * UUS_TO_DWT_TIME)) >> 8;//计算final包发送时间,T5=T4+Treply2
                dwt_setdelayedtrxtime(final_tx_time);//设置final包发送时间T5

                /* Final TX timestamp is the transmission time we programmed plus the TX antenna delay. */
                final_tx_ts = (((uint64)(final_tx_time & 0xFFFFFFFE)) << 8) + TX_ANT_DLY;//final包实际发送时间是计算时间加上发送天线delay

                /* Write all timestamps in the final message. See NOTE 10 below. */
                final_msg_set_ts(&tx_final_msg[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poll_tx_ts);//将T1,T4,T5写入发送数据
                final_msg_set_ts(&tx_final_msg[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resp_rx_ts);
                final_msg_set_ts(&tx_final_msg[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final_tx_ts);

                /* Write and send final message. See NOTE 7 below. */
                tx_final_msg[ALL_MSG_SN_IDX] = frame_seq_nb;
                dwt_writetxdata(sizeof(tx_final_msg), tx_final_msg, 0);//将发送数据写入DW1000
                dwt_writetxfctrl(sizeof(tx_final_msg), 0);//设定发送数据长度
                dwt_starttx(DWT_START_TX_DELAYED);//设定为延迟发送

                /* Poll DW1000 until TX frame sent event set. See NOTE 8 below. */
                while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TXFRS))//不断查询芯片状态直到发送完成
                { };

                /* Clear TXFRS event.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TXFRS);//清楚标志位

                /* Increment frame sequence number 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final message (modulo 256). */
                frame_seq_nb++;
                                                                time32_reset = 0;
                                                                GPIO_Toggle(GPIOA,LED_PIN);//LED闪烁
                                                                jumptime = 0;
            }else{
                                                        jumptime =5;//如果通讯失败,将间隔时间增加5ms,避开因为多标签同时发送引起的冲突。
                                                }
        }
        else
        {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jumptime =5;
        }

        /* Execute a delay between ranging exchanges. */
        deca_sleep(RNG_DELAY_MS+jumptime);//休眠固定时间
    }
        }else{
                while (1)//接收模式(ANCHOR基站)
    {
        /* Clear reception timeout to start next ranging process. */
        dwt_setrxtimeout(0);//设定接收超时时间,0位没有超时时间

        /* Activate reception immediately. */
        dwt_rxenable(0);//打开接收

        /* Poll for reception of a frame or error/timeout. See NOTE 7 below. */
        while (!((status_reg =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ALL_RX_ERR)))//不断查询芯片状态直到接收成功或者出现错误
        { };

        if (status_reg & SYS_STATUS_RXFCG)//成功接收
        {

            /* Clear good RX frame event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RXFCG);//清楚标志位

            /* A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read it into the local buffer. */
            frame_len = dwt_read32bitreg(RX_FINFO_ID) & RX_FINFO_RXFL_MASK_1023;//获得接收数据长度
            if (frame_len <= RX_BUFFER_LEN)
            {
                dwt_readrxdata(rx_buffer, frame_len, 0);//读取接收数据
            }

            /* Check that the frame is a poll sent by "DS TWR initiator" example.
             * As the sequence number field of the frame is not relevant, it is cleared to simplify the validation of the frame.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0;
                                                        TAG_ID = rx_buffer[5];
                                                        rx_poll_msg[5] = TAG_ID;//为多标签通讯服务,防止一次通讯中接收到不同ID标签的数据
                                                        tx_resp_msg[5] = TAG_ID;
                                                        rx_final_msg[5] = TAG_ID;
            if (memcmp(rx_buffer, rx_poll_msg, ALL_MSG_COMMON_LEN) == 0)//判断是否是poll包数据
            {
                uint32 resp_tx_time;

                /* Retrieve poll reception timestamp. */
                poll_rx_ts = get_rx_timestamp_u64();//获得Poll包接收时间T2

                /* Set send time for response. See NOTE 8 below. */
                resp_tx_time = (poll_rx_ts + (POLL_RX_TO_RESP_TX_DLY_UUS * UUS_TO_DWT_TIME)) >> 8;//计算Response发送时间T3。
                dwt_setdelayedtrxtime(resp_tx_time);//设置Response发送时间T3

                /* Set expected delay and timeout for final message reception. */
                dwt_setrxaftertxdelay(RESP_TX_TO_FINAL_RX_DLY_UUS);//设置发送完成后开启接收延迟时间
                dwt_setrxtimeout(FINAL_RX_TIMEOUT_UUS);//接收超时时间

                /* Write and send the response message. See NOTE 9 below.*/
                                                //                memcpy(&tx_resp_msg[11],&dis,4);
                tx_resp_msg[ALL_MSG_SN_IDX] = frame_seq_nb;
                dwt_writetxdata(sizeof(tx_resp_msg), tx_resp_msg, 0);//写入发送数据
                dwt_writetxfctrl(sizeof(tx_resp_msg), 0);//设定发送长度
                dwt_starttx(DWT_START_TX_DELAYED | DWT_RESPONSE_EXPECTED);//延迟发送,等待接收

                /* We assume that the transmission is achieved correctly, now poll for reception of expected "final" frame or error/timeout.
                 * See NOTE 7 below. */
                while (!((status_reg =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ALL_RX_ERR)))///不断查询芯片状态直到接收成功或者出现错误
                { };

                /* Increment frame sequence number 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response message (modulo 256). */
                frame_seq_nb++;

                if (status_reg & SYS_STATUS_RXFCG)//接收成功
                {
                    /* Clear good RX frame event and TX frame sent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TXFRS);//清楚标志位

                    /* A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read it into the local buffer. */
                    frame_len = dwt_read32bitreg(RX_FINFO_ID) & RX_FINFO_RXFLEN_MASK;//数据长度
                    if (frame_len <= RX_BUF_LEN2)
                    {
                        dwt_readrxdata(rx_buffer, frame_len, 0);//读取接收数据
                    }

                    /* Check that the frame is a final message sent by "DS TWR initiator" example.
                     * As the sequence number field of the frame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it can be zeroed to ease the validation of the frame.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0;
                    if (memcmp(rx_buffer, rx_final_msg, ALL_MSG_COMMON_LEN) == 0)//判断是否为Fianl包
                    {
                        uint32 poll_tx_ts, resp_rx_ts, final_tx_ts;
                        uint32 poll_rx_ts_32, resp_tx_ts_32, final_rx_ts_32;
                        double Ra, Rb, Da, Db;
                        int64 tof_dtu;

                        /* Retrieve response transmission and final reception timestamps. */
                        resp_tx_ts = get_tx_timestamp_u64();//获得response发送时间T3
                        final_rx_ts = get_rx_timestamp_u64();//获得final接收时间T6

                        /* Get timestamps embedded in the final message. */
                        final_msg_get_ts(&rx_buffer[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poll_tx_ts);//从接收数据中读取T1,T4,T5
                        final_msg_get_ts(&rx_buffer[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resp_rx_ts);
                        final_msg_get_ts(&rx_buffer[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final_tx_ts);

                        /* Compute time of flight. 32-bit subtractions give correct answers even if clock has wrapped. See NOTE 10 below. */
                        poll_rx_ts_32 = (uint32)poll_rx_ts;//使用32位数据计算
                        resp_tx_ts_32 = (uint32)resp_tx_ts;
                        final_rx_ts_32 = (uint32)final_rx_ts;
                        Ra = (double)(resp_rx_ts - poll_tx_ts);//Tround1 = T4 - T1
                        Rb = (double)(final_rx_ts_32 - resp_tx_ts_32);//Tround2 = T6 - T3
                        Da = (double)(final_tx_ts - resp_rx_ts);//Treply2 = T5 - T4
                        Db = (double)(resp_tx_ts_32 - poll_rx_ts_32);//Treply1 = T3 - T2
                        tof_dtu = (int64)((Ra * Rb - Da * Db) / (Ra + Rb + Da + Db));//计算公式

                        tof = tof_dtu * DWT_TIME_UNITS;
                        distance = tof * SPEED_OF_LIGHT;//距离=光速*飞行时间
                                                                                                dist2 = distance - dwt_getrangebias(config.chan,(float)distance, config.prf);//距离减去矫正系数

                                                                                                dis = dist2*100;//dis 为单位为cm的距离
                                                                                                dist = LP(dis,TAG_ID);//LP 为低通滤波器,让数据更稳定
                                                                                                time32_reset = 0;
                                                                                                GPIO_Toggle(GPIOA,LED_PIN);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SW2) != RESET)  //通过拨码开关判断数据输出格式

……………………

网友A(2018-06-04):
不知道能不能用哈,参考看看。有注释不错。

网友B(2018-11-03):
keil文件没找着啊,就看到了.cproj ,没有 .uvproj 么

网友C(2018-12-26):
我想问一下,你程序里面连中断函数都没配,是怎么能用的?

网友D(2019-05-13):
定位准么?

网友E(2019-10-03):
很需要这个,不知道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