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C0809输入分压电路,做直流0到24V检测电路?大侠们平常主要采样什么办法实现的?

楼主(2018-04-19):
求ADC0809输入分压电路,做 直流0到24V检测电路?大侠们平常主要采样什么办法实现的?

网友A:
电阻分压。0~24V变换为0~5V,然后AD。

网友B:
用1比4电阻分压,就是0~25V变换为0~5V,然后AD。小于或等于4.8V输出正常信号,大于4.8V输出溢出信号。

网友C:
楼主认为如何做吗?

楼主:
我也是刚做,就是要请教你们?用运放做会不会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