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的单片机子程序 模块化可多次调用 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8-04-19):
给大家分享一个lcd1602显示的子程序模块化可多次调用,非常方便移植,不改或改一点就可以用到自己的程序中

#include "lcd1602.h"

/*LCD1602忙碌等待*/
void LCD1602Wait()
{
  unsigned char sta;//读取LCD1602状态字

       /*读取液晶状态字之前必须将P2口全部拉高*/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LCD1602_EN = 0;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读状态字
    LCD1602_EN = 0;
  } while (sta & 0x80); //检测最高位是否为1,1忙碌,0空闲
}
/*LCD1602写命令*/
void LCD1602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读写前要进行液晶的忙碌等待
  LCD1602Wait();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N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高脉冲
  LCD1602_EN = 0;//关闭液晶输出
}
/*LCD1602写数据*/
void LCD1602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Wait();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EN = 0;
  LCD1602_DB = dat;//送入数据
  LCD1602_EN = 1;//高脉冲
  LCD1602_EN = 0;//关闭液晶输出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LCD1602()
{
  LCD1602WriteCmd(0x38); //写指令38H
  LCD1602Write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WriteCmd(0x06); //写入字符时字符指针++且光标++
  LCD1602WriteCmd(0x01); //显示清屏
}
/*在LCD1602的坐标(x, y)位置显示一个字节*/
void LcdShowData(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
    addr = 0x00 + x; //第一行的x位置显示
  }
  else
  {
    addr = 0x40 + x; //第二行x的位置显示
  }
  LCD1602WriteCmd(addr + 0x80);
  LCD1602WriteData(byte);
}
/*在LCD1602的坐标(x, y)位置显示str*/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 str)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
    addr = 0x00 + x; //第一行的x位置显示
  }
  else
  {
    addr = 0x40 + x; //第二行x的位置显示
  }
  LCD1602WriteCmd(addr + 0x80);
  while (*str != '\0')
  {
    LCD1602WriteData(*str++);
  }
}
//*设置光标的位置为(x, y)
void LcdSetCo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
    addr = 0x00 + x;
  }
  else
  {
    addr = 0x40 + x;
  }
……………………

网友A(2019-11-14):
下载一个参考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