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 lcd1602的设计源码

楼主(2018-04-19):
如附件所示

#include "Lcd_1602.h"

un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nchar table[] =  "      ZNSYS    ";
unchar table1[] =  "    00 00.00";

void LCD_GPIO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DBGMCU_CR&=0xFFFFFFD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

void LCD_GPIO_WriteData(unchar data)
{
        part_h_o=((data&0x80)>>7);
        part_g_o=((data&0x40)>>6);
        part_f_o=((data&0x20)>>5);
        part_e_o=((data&0x10)>>4);
        part_d_o=((data&0x08)>>3);
        part_c_o=((data&0x04)>>2);
        part_b_o=((data&0x02)>>1);
        part_a_o=((data&0x01));
}

unchar LCD_GPIO_RedData(void)
{
        unchar data=0x00;
        data=0x80&(data+0x7f+part_a_i);
        data=0xc0&(data+0x3f+part_b_i);
        data=0xe0&(data+0x1f+part_c_i);
        data=0xf0&(data+0x0f+part_d_i);
        data=0xf8&(data+0x07+part_e_i);
        data=0xfc&(data+0x03+part_f_i);
        data=0xfe&(data+0x01+part_g_i);
        data=0xff&(data+0x00+part_h_i);
        return data;
}
void LCD_Write_com(unchar com)
{
        lcd_rs=0;
        lcd_en=0;
        LCD_GPIO_WriteData(com);
        delay_us(50);
        lcd_en=1;
        delay_us(50);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e(unchar date)
{

        lcd_rs=1;
        lcd_en=0;
        LCD_GPIO_WriteData(date);
        delay_us(50);
        lcd_en=1;
        delay_us(50);
        lcd_en=0;
}

void LCD_Init(void)
{

        unchar num;

        lcd_en=0;
        fen=59;
        miao=53;
        shi=23;
  lcd_rw=0;
        LCD_Write_com(0x38);//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_com(0x06);//写个字符地址加一
        LCD_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零
        LCD_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LCD_Write_date(table[num]);
                        delay_us(50);
                }
        LCD_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LCD_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_us(50);

                }
}

void Write_num(unchar add,unchar date){//add 4 7 10
        un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rite_com(0x80+0x40+add);
        LCD_Write_date(0x30+shi);
        LCD_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sfm(unchar add,unchar date)
{
        un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rite_com(0x80+0x40+add);
        LCD_Write_date(0x30+shi);
        LCD_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LCD_Write_com(0x80+0x40+10);
                                LCD_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keyscan();

        }
//        while(1);
}
/////////////////////////////////////////////////////////////////////////////////////此处属于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网友A(2019-05-04):
老哥好使嘛

网友B(2019-11-29):
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C(2021-05-10):
有接线图吗

网友D:
就两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