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PWM输出_STM32,希望可以用到

楼主(2018-04-19):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bsp_general_tim.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bsp_motor.h"
#include "bsp_irda.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led.h"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 关闭总中断 */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 开放总中断 */

extern __IO uint16_t ChannelPulse;

extern uint8_t  frame_flag;
extern uint8_t  isr_cnt;
extern uint8_t  frame_cnt;

/**
  * @brief  Scan_Deal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just_PWM(void)
{
                                /* 扫描KEY1 */
                if(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PIN) == KEY_ON  )
                {
                        /* 增大占空比 */
                        if(ChannelPulse<1000)
                                 ChannelPulse+=100;
                        else
                                ChannelPulse=1000;
                                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ChannelPulse);
                                TIM_SetCompare3(GENERAL_TIM,ChannelPulse);
                }
                /* 扫描KEY2 */
                if(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PIN) == KEY_ON  )
                {
                        /* 减小占空比 */
                        if(ChannelPulse>=300)
                                 ChannelPulse-=100;
                        else
                                ChannelPulse=0;
                                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ChannelPulse);
                                TIM_SetCompare3(GENERAL_TIM,ChannelPulse);
                }
}

/**
  * @brief  ControlCar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ControlCar(void)
{
        uint8_t key_val;
  for(;;)
        {
    if( frame_flag == 1 ) /* 一帧红外数据接收完成 */
    {
      key_val = IrDa_Process();

      /* 不同的遥控器面板对应不同的键值,需要实际测量 */
      switch( key_val )
      {
                                        case 2:
                                        {
                               LED1_TOGGLE;
                                           car_go;
                                                 break;
                                        }
                                        case 152:
                                        {
                               LED1_TOGGLE;
                                           car_back;
                                                 break;
                                        }
                                        case 224:
                                        {
                               LED1_TOGGLE;
                                           car_left;
                                                 break;
                                        }
                                        case 144:
                                        {
                               LED1_TOGGLE;
                                           car_right;
                                                 break;
                                        }
                                        case 168:
                                        {
                               LED1_TOGGLE;
                                           car_stop;
                                                 break;
                                        }
                                        case 34:
                                        {
                               LED1_TOGGLE;
                                           car_left_360;
                                                 break;
                                        }
                                        case 194:
                                        {
                               LED1_TOGGLE;
                                           car_right_360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
  * @brief  main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配置SysTick 为10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 重新配置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为最高,要不然SysTick延时中断抢占不了IO EXTI中断
   * 因为SysTick初始化时默认配置的优先级是最低的
   * 或者当你用其他定时器做延时的时候,要配置定时器的优先级高于IO EXTI中断的优先级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0);
        /* 初始化按键GPIO */
        /* 初始化按键GPIO */
  /* config the led */
        LED_GPIO_Config();
        LED1_ON;
        /* 初始化按键GPIO */
  Key_GPIO_Config();
        /*初始化MOTOR GPIO */
        MOTOR_GPIO_Config();
  /* 初始化通用定时器PWM输出 */
        TIMx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红外接收头CP1838用到的IO */
        IrDa_Init();
  while(1)
  {
                   Adjust_PWM();
                   ControlCar();
  }
}

/*********************************************END OF FILE**********************/